【RL78-G15】01 开箱及第一个程序

楼主(2024-12-06):
        开箱:

        本次使用的开发板是RL78/G15 快速原型开发板(RL78/G15 FPB),原生包装还是不小的,RL78/G15 快速原型开发板配备 RL78/G15 微控制器,是一种专门用于各种应用开发试产的原型开发板。 它只需连接 USB 线即可编写/调试程序,无需任何其他工具即可着手评估。 此外,它还可以使用传统 E2 仿真器和 E2 仿真器 Lite 实现高性能调试(有关方法,请参考用户手册)。 标配 Arduino Uno 和 Pmod™ 接口,具有高度的可扩展性,譬如能够访问微控制器的所有引脚。

        整个开发板非常的简洁,配备 16 位微控制器(: R5F12068ASP:20 脚、ROM:8KB、RAM:1KB),可以使用 USB 线连接到电脑,即可通过 COM 端口通信编写/调试程序(microUSB),可以访问微控制器的所有引脚,标配 Arduino Uno 和 Pmod™ 接口,也支持使用ArduinoIDE开发,提供 Arduino 库,支持各种 RL78 软件和工具,本次开发使用的就是瑞萨的e2.
创建工程:
        新建一个RL78/G15的程序,注意选择正确的单片机:

        这需要注意一下R5F12068ASP在LLVM分类下,不要找错了;然后一直下一步就可以创建完成。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看一下原理图,控制一下LED:

        LED1控制的引脚为P21,LED2控制的引脚是P20,都是低电平时点亮。图像化配置可以直接右键进行:

        然后咱们查看一下:

        以上只是硬件配置,我们还需要软件配置,添加GPIO模块:

        配置引脚模式:

        然后Generate Code就初始化完成了。
        第一个程序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就是阻塞式闪灯,并且是两个LED交替闪烁:
int main(void)
{
    EI();

    while(1)
    {
        // TODO: add application code here
        PIN_WRITE(2,1) = 0;
        PIN_WRITE(2,0) = 1;
        R_BSP_SoftwareDelay(1000, BSP_DELAY_MILLISECS);
        PIN_WRITE(2,1) = 1;
        PIN_WRITE(2,0) = 0;
        R_BSP_SoftwareDelay(1000, BSP_DELAY_MILLISECS);
    }
    return 0;
}

        注意这里的软件延时需要在如下处开启:

        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