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49运放使用问题

楼主(2024-12-06):
现在要做一个蓄电池电压的监测设备,蓄电池是有90块2V左右的电池串联形成的,最高180V左右,想监测每一块电池的电压,使用了INA差分运放。
1、现在电路是这样的24V输入进来后,想要15V隔离模块的GND和-15v隔离模块的VOUT连在一起,那么经过两个隔离模块分别产生15V的-15的电源,我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吧。2、说明书说这个条件下的共模电压为±275V   我想知道5V单电源供电条件共模电压还是这个么。
3、我不知这个电压是否要采用隔离线性光耦HCNR201,如果不接光耦,前端就和后端直接连起来了,INA419说是可以有隔离作用,不接光耦的话,后面打算接一个GS8332 做电压跟随器,然后接MCU ,我不确定是否可以。
4、如果不加隔离的话,那么15V隔离电源的GND和MCU的AVSS管脚是否可以连在一起,然后这两个管脚通过一个磁珠和GND连接,我不清楚这样是否会构成回路导致磁珠烧掉,AVCC通过15V的隔离电源产生3.3V,然后通过3.3V产生参考电压3.0V5、如果MCU的模拟AVSS和VSS不连接在一起,对ADC采集会产生多大影响
希望大佬们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