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G15】04 串口通信测试

楼主(2024-12-07):
       串口作为单片机不可或缺的通信桥梁,RL78/G15这款16位单片机亦不例外,它内置了两个强大的串口外设。其中,一路专为工具类应用设计,便捷地服务于程序调试环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探索在智能配置器的components栏中,如何轻松添加并配置RL78/G15的UART外设。
       先看一下原理图中的配置:
       其中一路串口连接的是USB用于调试:

       另一路我们可以用于本次测试:

       引脚的硬件配置如下:

       在进行引脚配置的时候使用图形化进行配置失败了,必须通过pin模块进行配置;
       软件配置中加入串口模块:

       然后进行模块的配置:

       这里需要注意,如果我们配置的波特率比较小,例如9600,需要更改分频,有一点非常好的提示,就是选择超限的参数会提示红色,可以根据这样的提示进行修改,我们还是选择支持的分辨率,发送和接收是分开配置的。
       接下来进行串口程序的处理:
uint8_t txbuff[7] = {'R','L','7','8','G','1','5'};
uint8_t rxbuff[7] = {'0'};

int main(void)
{
    EI();
    R_Config_UART0_Start();
    R_Config_UART0_Send(txbuff,7);
    while(1)
    {
        R_Config_UART0_Receive(rxbuff, 1);
        R_BSP_SoftwareDelay(1000, BSP_DELAY_MILLISECS);
    }
    return 0;
}

       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