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4-12-07):
最近想用STM32F4驱动多路步进电机,想问下群友们驱动步进电机,1,定时器都用的捕获模式,这样一个定时器就能最多驱动4路电机,这样可行吗?2,驱动步进电机大家都用梯形加速还是S加速的?

楼主:
点个赞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说的步进电机驱动是很简单的,没做微分相位,MCU靠定时中断来驱动也忙得过来。机械的玩意很慢。
用一个定时器玩4个电机加速度控制倒是有点麻烦。我只用梯形加速。一个定时器仅负责一个电机,使用微分驱动,噪声小些,也不容易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步进电机驱动是很简单的,没做微分相位,MCU靠定时中断来驱动也忙得过来。机械的玩意很慢。
用一个定 ...

感谢,我也是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