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点这个电源设计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4-12-07):
拨码开关开关 会导致IP5306烧掉。

网友A:
IP5306第8脚没接电容?升压电路不需要滤波电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5306第8脚没接电容?升压电路不需要滤波电容的吗?

开关关闭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滤波电容,导致这个地方电流每地方释放 回流到IP5306烧掉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关闭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滤波电容,导致这个地方电流每地方释放 回流到IP5306烧掉了吗  ...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