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328P+SI4732全波段收音机原理图

楼主(2024-12-07):
然后就可以跑Arduino自带的LIB里面的程序

网友A:
全波段,我喜欢,以后要弄个玩玩。

网友B:
天线的处理太简单了,一般都是共用天线的,这里没体现出来。

网友C:
使用4.7uF就行了吗

网友D:
1!@2@,饿2@33##.不用上拉电阻应该也可以的吧。真不错

网友E(2025-01-11):
天线这种如何搞定一个即可?

网友F(2025-09-20):
AVR328P(如 Arduino Nano)与 SI4732 组成全波段收音机:AVR328P 通过 I2C/SPI 连接 SI4732,控制其调谐、音量等;SI4732 负责射频接收、解调,输出音频信号;外接按键调台、OLED 显示频率,音频经功放驱动扬声器,电源模块提供稳定电压,形成完整收音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