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的压摆率可能因芯片过热变小吗?

楼主(2024-12-07):
题主在驱动高压芯片PA194过程中,发现该芯片加了砖头大的散热片
,依旧发热严重,温枪测得有70多度(可能实际更高),接近壳温极限85度了。这样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输出高压信号边沿由100ns变成了1us。
请问运放压摆率变小很多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呢?内部什么结构被烧坏了吗?并且目前只发现压摆率下来了,其他电压摆幅还未发现异常。

网友A:
修收音机的时候曾经遇到过管子正反向电阻对,放大倍数对,但是到了机器上就是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收音机的时候曾经遇到过管子正反向电阻对,放大倍数对,但是到了机器上就是不响 ...

那么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屏蔽干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屏蔽干扰吗?

不知道,有3种情况,
1是过去那个年代,有时候用不合格的三极管代替二极管用,其中有的管子就是这样
2修的过程中遇到正好坏了,而且有的还是低放推动处的管子,按说此处要求非常低的,然而却根本不响
3电视机高频头的高放管,这个管子频率高,又脆弱,没有试把它装到收音机上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3种情况,
1是过去那个年代,有时候用不合格的三极管代替二极管用,其中有的管子就是这样
2修 ...

果然是经验之谈,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