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RGB和并行RGB接口区别

楼主(2024-12-08):
为什么一个多I2C或者SPI 线呢?串并行区别在哪里?

网友A:
视频数据(FRAME DATAT BUFFER)与控制数据(设定REG)总线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数据(FRAME DATAT BUFFER)与控制数据(设定REG)总线分开。

这个RGB屏幕,怎么只接了8个位?RGB不是有565和,666,888, 三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RGB屏幕,怎么只接了8个位?RGB不是有565和,666,888, 三种吗?

时间线上分三次传,看他的时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RGB屏幕,怎么只接了8个位?RGB不是有565和,666,888, 三种吗?

这是RGB屏,一次串=传一个基色,8位,一个点就是888,3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线上分三次传,看他的时序。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传数据比888 RGB  24位的 慢3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RGB屏,一次串=传一个基色,8位,一个点就是888,3字节。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传数据比888 RGB  24位的 慢3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传数据比888 RGB  24位的 慢3倍呢?

这几是RGB数字扫描屏,要提供行场同步信号和写入信号的,你的MCU要有TFT的扫描显示功能,要一直扫描的,不是自带驱动那种TFT屏,不知道这么说你是否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是RGB数字扫描屏,要提供行场同步信号和写入信号的,你的MCU要有TFT的扫描显示功能,要一直扫描的, ...

嗯,是不是可以理解RGB88一次传3色,这个一次只能传一色,所以RGB888每次传的数据量大3倍?

网友C:
好问题,我认为这种并行方式显示位数相当于清晰度,所以16位也好24位也好,越清晰数据量肯定越多

网友C:
你确认这样的接法能用?

网友C:
难道你用的是单色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这样的接法能用?

能用啊,这是已经量产的项目

网友D:
Data线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这样的接法能用?

了解一下什么是RGB数字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不是可以理解RGB88一次传3色,这个一次只能传一色,所以RGB888每次传的数据量大3倍? ...

颜色分辨率不同。带驱动IC的565接口,2字节一个点,65K色,RGB是3字节一个点,16M色,所谓“真彩色”(90年代用过电脑的人会知道这个术语)。65K色对一些平缓过度的颜色,有明显的色块,而16M色基本没有色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