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START-L021测评】+单片机SPI外设驱动SPI显示屏

楼主(2024-12-08):
在调通了软件模拟方式驱动SPI显示屏后,开始着手使用单片机SPI外设驱动SPI显示屏。前贴说过,由于SPI显示屏还有RST、DC、BL引脚,所以不可能完全由单片机的SPI外设来实现显示驱动。另外考虑到CS在显示驱动中的处理,决定这个CS也由软件控制GPIO来实现,这样的话,不需要复用GPIO口给CS了,而是依旧使用普通的GPIO输出模式提供CS信号。另外由于驱动SPI显示屏时,是不需要返回信息的,是单片机单方面发送数据给SPI显示屏,所以MISO这个数据通讯线其实是没什么用的,但不知道不使用它会不会有麻烦,所以实际编程时保留了这个GPIO口的功能复用。以下是在以外设驱动SPI显示屏时 的GPIO口和SPI外设的初始化处理:

// 使用SPI1外设,关联GPIO口:PA4,PA5,PA6,PA7

void TFT_Init_Gpio_SPI(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 SPI外设

    printf("\r\n TFT_Init_Gpio_SPI");

    // SPI主机

    crm_periph_clock_enable(TFT_PORT_PERIPH_CLOCK, TRUE);

    // SPI1主机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0);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 PA1 - RST, PA2 - SC, PA3 - B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TFT_RST_PIN | TFT_DC_PIN | TFT_BL_PIN | TFT_CS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A4 ~ PA7 : SPI1外设

    /* 主机SCK引脚:PA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主机mosi引脚:PA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SPI外设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1_PERIPH_CLOCK, TRUE);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2;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LOW;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1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1, TRUE);

}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SPI外设的工作频率设置,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2;

在这个地方我花了好多时间,最后才发现,分频系数不能太高。在原来的例程中,是设置为16的。我在这个例程基础上的改造,花了大半天时间,都没有获得成功。最后在2分频、3分频时,才显示正常。

显示屏初始化部分的代码:
// 初始化
void TFT_Init(void) {
    if (lcddev.mode == SOFT) {
        printf("\r\n soft ... TFT_Init");
        TFT_Init_Gpio();
    } else {
        printf("\r\n hard ... TFT_Init");
        TFT_Init_Gpio_SPI();
    }

    // 硬件复位 RST=0 延时 RST=1
    TFT_Reset();

    TFT_Send_Cmd(0x36);     //
        TFT_Send_Data(0x00);

        TFT_Send_Cmd(0x3A);     //65k mode
        TFT_Send_Data(0x05);

    //-------------ST7789V Frame rate setting-----------//
        TFT_Send_Cmd(0xB2);                //Porch Setting
        TFT_Send_Data(0xCC);
        TFT_Send_Data(0xCC);
        TFT_Send_Data(0x00);
        TFT_Send_Data(0x33);
        TFT_Send_Data(0x33);

        TFT_Send_Cmd(0xB7);            //Gate Control
        TFT_Send_Data(0x35);    //12.2v   -10.43v

    //--------------ST7789V Power setting---------------//
        TFT_Send_Cmd(0xBB);     //VCOM
        TFT_Send_Data(0x1A);

        TFT_Send_Cmd(0xC0);     //Power control
        TFT_Send_Data(0x2C);

        TFT_Send_Cmd(0xC2);            //VDV and VRH Command Enable
        TFT_Send_Data(0x01);

        TFT_Send_Cmd(0xC3);            //VRH Set
        TFT_Send_Data(0x0B);    //4.3+( vcom+vcom offset+vdv)

        TFT_Send_Cmd(0xC4);            //VDV Set
        TFT_Send_Data(0x20);    //0v

        TFT_Send_Cmd(0xC6);            //Frame Rate Control in Normal Mode
        TFT_Send_Data(0x0F);    //

        TFT_Send_Cmd(0xD0);     //Power Control 1
        TFT_Send_Data(0xA4);
        TFT_Send_Data(0xA1);

        //---------------ST7789V gamma setting-------------//
        TFT_Send_Cmd(0xE0);
        TFT_Send_Data(0x00);
        TFT_Send_Data(0x03);
        TFT_Send_Data(0x07);
        TFT_Send_Data(0x08);
        TFT_Send_Data(0x07);
        TFT_Send_Data(0x15);
        TFT_Send_Data(0x2A);
        TFT_Send_Data(0x44);
        TFT_Send_Data(0x42);
        TFT_Send_Data(0x0A);
        TFT_Send_Data(0x17);
        TFT_Send_Data(0x18);
        TFT_Send_Data(0x25);
        TFT_Send_Data(0x27);

        TFT_Send_Cmd(0xE1);
        TFT_Send_Data(0x00);
        TFT_Send_Data(0x03);
        TFT_Send_Data(0x08);
        TFT_Send_Data(0x07);
        TFT_Send_Data(0x07);
        TFT_Send_Data(0x23);
        TFT_Send_Data(0x2A);
        TFT_Send_Data(0x43);
        TFT_Send_Data(0x42);
        TFT_Send_Data(0x09);
        TFT_Send_Data(0x18);
        TFT_Send_Data(0x17);
        TFT_Send_Data(0x25);
        TFT_Send_Data(0x27);

        TFT_Send_Cmd(0x21);   // 反显
        TFT_Send_Cmd(0x11);   // 退出睡眠模式
        delay_ms(120);
        TFT_Send_Cmd(0x29);   // 开显示

        //设置LCD属性参数
        TFT_direction(USE_HORIZONTAL);//设置LCD显示方向

    // 点亮背景灯
    gpio_bits_set(TFT_PORT, TFT_BL_PIN);
}

在原来使用软件模拟方式驱动时,可以用逻辑分析仪获得非常标准的SPI通讯过程,但改成单片机SPI外设后,逻辑分析仪获得的并行就比较不能理解了,如下图所示:

860e6a0986eeda1b2d3522aa19b3b14d
749aae8ed49d7d0cd56dcffe6a9ecf1a

这是以50MHz采样的结果,由于SPI外设通讯速度很快,SPI通讯信号不正常。上图中是SPI显示屏初始化处理的部分,可以看到与预定的初始化代码已经严重偏离。所以换成100MHz的采样率进行再次测量,在这个采样率下是没办法采集所有通道了,只能显示3个通道。

7b0c12a61746620a415a5d9a3d636187
初始化部分的波形
7e5204daa7bb82ebc1885788ba4a6446
这时的波形才是是正常的,能看到0x36,0x00,0x3A,0x05等初始化代码。显示屏上的测试结果与编程预期也是一致的。但注意看SPI的时钟SCLK:
577af69e539bae8dff625cfa91ac3567
显然不是均匀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逻辑分析仪精度不够测的不准,还是实际就是这样的。
测试结果:
df2a04038ef56aa6eee01433b79c471b
这程序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cnt=0;

    system_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
    at32_board_init();            // 板级初始化
    uart_print_init(115200);

    delay_us(100);                // 延迟

    // 设置工作模式:软件模拟、外设SPI
    lcddev.mode=HARD_FULL;
    //lcddev.mode=SOFT;

    TFT_Init();
    TFT_Clear(BLACK);
    TFT_ShowString(0, 0, 16, "Hello 21ic & Artery" , 0);

    while(cnt<1000) {
        cnt++;
        //at32_led_toggle(LED3);
        //delay_ms(500);
        //testSpiInterface();
        TFT_ShowNum(0, 16, cnt, 8 , 16);
        //delay_ms(100);

        //gpio_bits_toggle(TFT_PORT, TFT_SCK_PIN);
    }

    while(1) {
        //gpio_bits_toggle(TFT_PORT, TFT_SCK_PIN);
        at32_led_toggle(LED4);
        delay_ms(500);
        at32_led_toggle(LED4);
        at32_led_toggle(LED2);
        delay_ms(500);
        at32_led_toggle(LED2);
        at32_led_toggle(LED3);
        delay_ms(500);
        at32_led_toggle(LED3);
    }

}

SPI显示屏部分的处理代码与之前软件模拟方式驱动大体一致,区别在于字节数发送部分。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数据
void TFT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counter;

    if (lcddev.mode == SOFT) {
        //printf("\r\n soft ... TFT_SendByte = %02x ", byte);
        // 软件模拟方式发送
        for (counter = 0; counter < 8; counter++) {
            gpio_bits_reset(TFT_PORT, TFT_SCK_PIN);         // SCK=0

            if ((byte & 0x80) == 0) {
                gpio_bits_reset(TFT_PORT, TFT_MOSI_PIN);    // MOSI=0
            } else {
                gpio_bits_set(TFT_PORT, TFT_MOSI_PIN);      // MOSI=1
            }

            byte = byte << 1;

            gpio_bits_set(TFT_PORT, TFT_SCK_PIN);           // SCK=1
        }
        gpio_bits_reset(TFT_PORT, TFT_SCK_PIN);             // SCK=0

    } else {
        //printf("\r\n <<< %02x ", byte);
        // 使用SPI外设发送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byte);
        //printf("\r\n >>> %02x ", byte);

    }
}

使用SPI外设,发送数据之前,需要判断数据寄存器是否空闲,空闲了才能传送书给SPI的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