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语言算法归纳

楼主(2024-12-08):
C程序设计算法归纳
递归法转换整数为字符
void convert(int n)
{int t;
if((t=n/10)!=0)
convert(t);
putch(n%10+'0');}
判断素数
int isPrime(int n)
{int i;
for(i=2;i<n/2;i++)
if(n%i==0) return 0;
return 1;}
求闰年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
printf("%d is a leap year",year);
else
printf("%d is not a leap year",year);
求N的阶乘
for(int t=1,i=2;i<=N;i++)
t*=i;
printf("%d",t);
求m和n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if(a<b)
{a=t;a=b;b=t;}
r=a%b;
while(r)
{a=b;b=r;r=a%b;}
printf("(a,b)最大公约数%d,(a,b)最小公倍数%d",r,ab/r);
大写字母改小写字母
c1=getchar();
c2=c1+32;
printf("%c,%c",c1,c2);
小写字母改大写字母
c1=getchar();
c2=c1-32;
printf("%c,%c",c1,c2);
求3个数由小到大的顺序输出
if(a>b) {t=a;a=b;b=t;}
if(a>c) {t=a;a=c;c=t;}
if(b>c) {t=b;b=c;c=t;}
* 若要求由大到小顺序输出,改'>'为'<'即可。
求ax*x+b*x+c方程的解
if(fabs(a)<=1e-6)
printf("非二次方程");
else
disc=b*b-4*a*c;
if(fabs(disc)<=1e-6)
printf("有两相等实根:%f\n",-b/(2*a));
else if(fabs(disc)>1e-6)
{x1=(-b+sqrt(disc))/(2*a);
x2=(-b-sqrt(disc))/(2*a);
printf("有两相异实根:%f和%f\n",x1,x2);
}
else
{realpart=-b/(2*a);
imagpart=sqrt(-disc)/(2*a);
printf("有两共轭复根:\n");
printf("%f+%fi\n",realpart,imagpart);
printf("%f-%fi\n",realpart,imagpart);
}
求Fibonacci数列 ( f(n)=f(n-1)+f(n-2) )
int f[N]={1,1};
for(i=2;i<N;i++)
f=f[i-1]+f[i-2];
printf("%d",f);
迭代法求x=sqrt(a) ( 迭代公式:x(n+1)=(x(n)+a/x(n))/2 绝对误差<0.00001 )
double mysqrt(double x0)
{double x1,y;
x1=(x0+a/x0)/2.0;
if(fabs(x1-x0)>0.00001)
y=mysqrt(x1);
else
y=x1;
return(y);
}
(2)二分法求方程在(-10,10)之间的根 ( 绝对误差<0.001 )
/* 子程序部分 */
float f(float x)
{return(2*x*x*x-4*x*x+3*x-6);}
- - - - - - -
/* 主程序部分 */
float m=-10,n=10;r=(m+n)/2;
while(f(r)*f(n))
{if(f(r)*f(n)<0)
m=r;
else
n=r;
if(fabs(n-m)<0.001)
break;
r=(m+n)/2;
}
printf("%f",r); /* r即为根 */
(3)弦截法求根
/* 子程序部分 */
float f(float x)
{return(2*x*x*x-4*x*x+3*x-6);}
float xpoint(float x1,float x2);
{return(x1*f(x2)-x2*f(x1))/(f(x2)-f(x1));}
float root(float x1,float x2)
{int i;
float x,y,y1;
y1=f(x1);
do{
x=xpoint(x1,x2);
y=f(x);
if(y*y1>0)
{y1=y;
x1=x;}
else
x2=x;
}while(fabs(y)>=0.0001);
return(x);
}
数列中查找一个关键字
(1)折半法
BinarySearch(a,n,x,j)
k=0;
m=n-1;
while(k<=m)
{j=(k+m)/2;
if(x==a[j]) exit;
else if(x<a[j]) m=j-1;
else k=j+1;
}
if(k>m) j=0;
printf("%d",j);
(2)顺序查找法
int a[N];
/* 省略数组输入(见上:冒泡法)*/
for(i=0;i<N;i++)
if(x==a)
{printf("找到!序号为:%d\n",--i);
break;}
if(i==8)
printf("没找到!");
(3)快速顺序查找法
int a[N];
/* 省略数组输入(见上:冒泡法)*/
a[N-1]=x;
i=0;
while(a!=x) i++;
if(i<N-1) printf("找到!序号为:%d\n",i);
else printf("没找到!");
汉诺塔(Hanoi)问题
Hanoi(n,X,Y,Z)
if(n==1)
move(X,1,Z);
else
{
Hanoi(n-1,X,Z,Y);
move(X,n,Z);
Hanoi(n-1,Y,X,Z);
}

排序
int a[N+1];
for(i=1;i<=N;i++) scanf("%d",&a);
for(j=1;j<N;j++)
for(i=1;i<=N-j;i++)
if(a>a[i+1])
{t=a;a=a[i+1];a[i+1]=t;}
for(i=1;i<=N;i++)
printf("%d",a);
排序 (由小到大)
void sort(int array[],int n)
{int i,j,k,t;
for(i=0;i<n-1;i++)
{k=i;
for(j=i+1;j<n;j++)
if(array[j]<array[k]) k=j;
t=array[k];array[k]=array;array=t;
排序
int a[N];
for(i=1;i<N;i++)
{m=a;
j=i-1;
while(j>=0&&m>a[j])
{a[j+1]=a[j];
j--;}
a[j]=m;}

网友A(2025-01-07):
在设计 C 语言算法时,首先要确保逻辑的正确性。可以通过手动模拟算法的执行过程,对各种可能的输入情况进行分析。例如,在设计一个排序算法时,对于不同长度的数组(包括空数组、只有一个元素的数组、已排序好的数组和乱序数组等)进行手动排序,验证算法是否能按照预期的排序规则正确地排列元素。

网友B:
选择合适的算法是实现高效程序的关键。不同的算法在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上有很大的差异。根据问题的规模和特点选择合适的算法,可以显著提高程序的性能。例如,对于排序问题,可以选择快速排序或归并排序等高效算法。

网友C:
根据数据的性质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避免不必要的类型转换。

网友D:
编写清晰、简洁、易于理解的代码是提高算法实现能力的重要方面。遵循良好的编程规范,使用有意义的变量名和注释,可以帮助自己和他人更好地理解和维护代码。

网友E:
仔细处理边界条件,如数组的起始和结束位置,循环的边界等。

网友F:
注意C语言中的常见陷阱,如数组越界、指针错误、内存泄漏等

网友G:
在C语言中,内存管理是一个重要问题。确保在分配内存后正确释放,避免内存泄漏。同时,注意避免野指针和内存越界等问题。

网友H:
分析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时间复杂度决定了算法的执行速度,而空间复杂度则决定了算法所需的内存量。选择复杂度较低的算法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

网友I:
特别注意处理算法的边界条件。例如,在数组排序中处理空数组或仅包含一个元素的数组。边界条件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产生错误结果。

网友J:
对于复杂的数据结构,考虑使用指针和动态内存分配。
使用位操作可以优化某些算法的性能。

网友K:
在编写任何算法之前,首先要深入理解问题的需求和目标。明确问题的输入、输出以及限制条件,这是编写正确算法的基础。

网友L:
根据问题的性质选择合适的算法。例如,对于排序问题,快速排序、归并排序或堆排序可能是合适的选择,具体取决于数据规模、内存限制和稳定性要求。

网友M:
将代码划分为多个模块,每个模块负责一个独立的功能。使用函数和文件来组织代码。

网友N:
减少重复计算,使用缓存或预计算结果。

网友O:
模块化设计,将算法分解为独立的函数或模块。
使用宏定义和常量来管理硬编码的值,便于修改和维护。

网友P:
考虑所有可能的边界条件和异常情况。
进行充分的测试,包括正常情况和极端情况。

网友Q:
不同的数据结构适用于不同的问题场景。例如,数组提供了随机访问的功能,但插入和删除操作相对较慢;链表则提供了高效的插入和删除操作,但访问速度较慢。根据问题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可以显著提高算法的效率和代码的可读性。

网友:
将算法设计成模块化的形式,便于未来的扩展和维护。

网友R:
在确保算法正确性的基础上,考虑对其进行优化。例如,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计算、使用更高效的数据结构或算法来改进性能。然而,要注意避免过度优化,以免牺牲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S:
使用有意义的变量和函数名。
添加必要的注释,说明算法的逻辑和关键步骤。
保持代码的格式一致性和整洁。

网友T:
根据算法需求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例如,在处理大整数时,可能需要使用long long类型而不是int类型,以避免溢出。

网友U:
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避免数据溢出。
注意浮点数的精度问题。

网友D:
根据算法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例如,数组适合需要快速访问的场景,而链表适合频繁插入和删除的场景

网友Q:
使用合适的优化技巧,如循环展开、尾递归优化等,以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

网友V:
避免内存泄漏,确保分配的内存得到释放。
防止数组越界和其他内存访问错误。
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时,要小心处理。

网友W:
算法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领域,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通过阅读经典算法书籍、参加在线课程和竞赛等方式,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算法实现能力和效率。

网友X:
在编写算法时,要特别关注边界条件的处理。边界条件往往是算法出错的高发区,因此需要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

网友G:
在关键的代码段和复杂的逻辑部分添加注释,解释代码的功能和意图。

网友K:
优化循环结构,减少循环次数,避免嵌套循环。

网友Y:
二分查找算法为例,要检查当查找的目标值是数组的第一个元素或者最后一个元素时,算法是否能正确返回其位置;还要考虑当目标值不存在于数组中时,算法是否能正确地返回相应的提示信息。

网友H:
采用良好的代码结构可以提高算法的可读性。可以使用函数来封装算法的不同功能模块,使代码的逻辑更加清晰。例如,在实现一个复杂的排序算法时,可以将比较元素大小、交换元素位置等操作封装成单独的函数。同时,合理使用代码缩进、空行和注释来增强代码的可读性。

网友Z:
根据算法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变量类型。C 语言中有多种基本数据类型,如int、float、double、char等,以及派生的数据类型如指针、数组和结构体等。例如,在处理整数计算时,如果数值范围较小,可以使用int类型;如果需要处理更大范围的整数或者高精度的计算,可能需要使用long long类型或者自定义的数据结构来表示数字。同时,要注意不同数据类型的取值范围和精度,避免数据溢出或精度丢失的问题。

网友AA:
C语言中的指针是强大而危险的工具。在使用指针时,要特别注意内存泄漏和非法访问等问题。合理使用malloc、calloc和free等函数进行动态内存分配和释放,可以提高程序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AB:
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选择或设计高效的算法,以减少计算时间和内存消耗。
避免不必要的计算和重复工作。

网友L:
使用const关键字声明不应该被修改的变量。
使用循环和递归时要小心,避免无限循环和栈溢出。

网友AC:
变量在使用前应该进行初始化,以避免出现未定义的行为。C 语言中的变量有不同的作用域,如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在函数内部定义,其作用域仅限于函数内部;全局变量可以在整个程序文件中访问。在使用变量时,要注意变量的作用域,避免变量名冲突和错误的访问。例如,在一个函数内部定义的局部变量可能会隐藏同名的全局变量,导致意外的结果。

网友E:
注意算法在边界条件下的行为。边界条件包括数组的起始和结束位置、循环的终止条件、特殊数值(如最大值、最小值)等。

网友B:
编写清晰、可读的代码。使用有意义的变量名、函数名和注释来解释算法的逻辑和步骤。这有助于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和可读性。

网友AD:
合理使用错误码和异常处理机制。
在函数中返回错误状态,并提供错误信息。

网友AE:
分析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确保算法在合理的范围内运行。

网友AF:
在函数开始处检查输入参数的有效性,避免无效输入导致的错误。

网友AG:
对于小而频繁调用的函数,可以使用 inline 关键字减少函数调用的开销。

网友AH:
确保指针始终指向有效的内存地址,避免野指针导致的崩溃。

网友AI:
确保指针总是指向有效的内存地址,以避免由通配符指针导致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