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中EMC防护策略

楼主(2024-12-08):
一、EMC定义

EMC:EMC(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电磁兼容,是系统能完全正常工作的能力(性能不降级)。在正常环境中,电磁兼容要求设备或系统既不受周围电磁场的干扰而失常,又不会产生电磁干扰影响其他设备。

EMS:EMS(electromagnetic susceptibility)电磁耐受性,是设备或系统对噪声干扰的抗干扰能力。EMS 等级高则设备抗扰度好;相反 EMS 等级低的设备对电磁环境极其敏感,其工作状态受周围电磁环境影响。(所以很多地方将 electromagnetic susceptibility 翻译为电磁敏感度,但是考虑到“susceptibility”与“sensitivity”不同,我们将采用电磁耐受性)。

EMS 主要包含快速瞬变脉冲群 EFT / FTB 和系统级静电放电 ESD,测量用于确定器件在不理想电磁环境中工作时的可靠性水平。

EMI:EMI(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是以设备为干扰源向周围环境发射电磁波的等级。发射的电磁波分为传导发射和辐射发射,传导发射沿着电缆或者互连线传播,辐射发射通过自由空间传播。

EMS&EMI 测试标准

依照 IEC62132-1 对于 MCU 的系统级 ESD 和 EFT 可以分为 5 种的失效模式等级。其中等级 A 是没有问题,BCD 是其中软失效类型,E 硬失效。

EMS 主要包含系统级静电放电 ESD 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EFT/FTB。

EMI(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是以设备为干扰源向周围环境发射电磁波的等级。发射的电磁波分为传导发射和辐射发射,传导发射沿着电缆或者互连线传播,辐 射发射通过自由空间传播。当干扰源和受害者之间的距离通常大于一个波长 λ 时,通常会遇到这种类型的 EMI 耦合。

静态闩锁(latch-up):

Latch up 是指 CMOS 中,在电源 power VDD 和地线 GND(VSS)之间由于寄生的 PNP 和NPN 双极性 BJT 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低阻抗通路,此现象会过载产生高电流小号现象,此时需要断开电源才能恢复初始状态。过载可以是电压或电流浪涌、电流或电压变化率过大或任何其他导致寄生 BJT 开始自持的异常情况。如果通过低阻抗路径的电流的幅度或持续时间得到充分限制,Latch up 不会损坏器件。此项测试满足 JESD78E 标准。

为评估 Latch up 性能,需要执行两项互补的 Latch up 测试:

1.电源过压(施加给每个电源引脚)模拟用户在电源上施加瞬态过电压的情形。

2.电流注入(施加给每个输入、输出和可配置 I/O 引脚)模拟应用导致施加给引脚的电压高于最大额定值的情况,例如因过冲/振铃导致某个输入的电压严重高于 VDD 或低于接地。

二、MCU EMC硬件策略

1.去耦电容

MCU 的每个电源引脚都应该放置至少一个去耦电容,需要去耦电容来提供 CMOS 开关器件 MCU 所需要的瞬态电流,以抵消输出电感和电源 IC 互联电感的影响。为了使去耦电容有效,应根据下面原则进行设计以及 layout:

  • 推 荐 去 耦 电 容 组 合 。建 议 在 MCU 的 VDD/VBAT 电 源 域 每 个 引 脚 上 面 并10uF+100nF+1nF,VDDA 电源域每个引脚并 1uF+10nF。

  • 去耦电容摆放应该离 MCU 越近越好。当有多个去耦电容时,容值越小的电容离 MCU越近,通常 1nF 最靠近 MCU 引脚,其次为 100nF,10uF 最靠外。

  • 保证电源电流先流向电容,然后再流向 MCU。如果电源引脚和 GND 引脚的相聚较远,建议将电容摆放在靠近 GND 引脚位置,因为信号一般是以 GND 作为参考。

  • 每个电容都应该有各自的过孔,严禁多个电容共用一个过孔。去耦电容与 MCU 引脚之间的走线应尽可能宽且短,以降低去耦电容与 MCU 电源引脚之间的阻抗。电源网络与与去耦电容之间的走线应尽量窄和长,抑或使用 VIA 隔开,以提供高阻抗应对潜在的电源噪声和纹波。

2.PCB 叠层架构

在四层板设计之前,需要知道产品需要的层叠总厚度,选择的介质材料是什么,以及板子上的阻抗类型。四层的叠层一般都是两个信号层两个参考层,设计时,需尽量保证 Layer2为完整 GND,并尽量减少 Bottom Layer 的电源和敏感信号走线。四层 PCB 推荐叠层如下:

3.电源完整性

Ⅰ.电源滤波器

每个电源必须有一个滤波器,如果该滤波器位于板上,则必须靠近稳压器,如果是外部稳压器,则必须靠近 PCB 入口点。该滤波器应根据稳压器的纹波特性和集成电路的电源要求进行设计,并且应至少包括两个电容器:一个大电容器(µF)用于低频滤波;一个用于高频滤波的小电容器(nF)。需要干净电源的集成电路应配备一个额外的 LC 滤波器,以避免噪声与电路其他模块的耦合。电源设计实例:

Ⅱ.电源拓扑

MCU 的 3.3V 电源走线建议采用“星状”供电方式。每根电源管脚(Pin)的走线单独从 3.3V源头拉到芯片 Pin,在 3.3V 源头摆放大电容。

Ⅲ.GND 完整性和铺铜

除了 GND 和 Power 的参考层,信号层也建议进行铺铜作为 GND 网络,避免出现死铜,以保证 GND 的完整性。信号层的 GND 铜皮需要多打 VIA 到 GND 平面,有利于减小高频噪声的回流面积。另外 MCU 底部的信号层建议多打 VIA,有利于散热以及信号回流。另外对于死铜和孤岛可以进行桥接,如下图:

开槽和边界。将 GND 层中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通过开槽将一个地平面上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开,电源地则不用太分开。由于模拟电路产生的噪声和电流比数字电路的小几个数量级,所以为了不引入数字地上的噪声和电流,模拟地一般与数字地隔离开。其措施一般是通过在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之间开槽隔绝,如上图所示。在参考地平面中高频信号会自动寻找阻抗最小(确切的说是最小电感)距离最短的线路。但连接模拟与数字域逻辑等低速数字电路时,通常需要在开槽处桥接串联 1K-5K 的电阻。当需要在模拟域与数字域连接高速信号时,例如音频解码主时钟时,此时应该直通连接而不是开槽,如图推荐桥接方式所示,在实际应用为了终端匹配,一般在时钟源处 50 欧姆的终端电阻。

4.Layout 布局

机箱 AC 保护地,储卡座,RS232 和 CAN 等外设,连接器盒与信号接地电气隔离。机壳应尽可能连接到交流机架的接地(即接地),以无害地将高压放电分流到保护大地,而不要进入数字或模拟接地电路。请注意,接地平面在外围连接器的所有高速信号连接下始终是连续的,但连接器壳体与外部 AC 机箱平面隔离。

在有机壳地(保护大地/交流机架接地)的应用中,强烈建议不要将数字信号接地和交流机架接地,两者至少保持一定距离>3.175mm(0.125 inches),用于 11-12 kV 电火花间隙隔离,以满足 IEC61000-4-2 Level-4 8 kV 接触放电将 TVS 放置在尽可能靠近外部信号连接器的位置,TVS 接地直接连接到接地层,避免接地走线。

高速或敏感的模拟/数字走线应从电路板边缘至少布线 2x 倍,其中“x”是走线与其返回电流路径之间的距离。与非常靠近板的边缘的迹线相关的电场和磁场线的容纳程度较低。从这些走线来看,与天线的串扰和耦合往往会更大,并使它们更容易受到 ESD,EMI 和 EFT事件的影响。

易感元件/电路应远离 PCB 边缘。最好将它们放在板子的中央。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不使用外部保护大地环,请尝试将它们放置在距离边缘大于 12 mm 的位置,因为在高压放电事件中,高频能量会聚集在外部边缘,尤其是成直角 PCB 主体的各个角(使用圆形的 PCB 角)。

与外部世界连接的组件应保持在 PCB 边缘附近。其余组件应远离 PCB 边缘,以减少环境影响(即 ESD)。

如果将共模扼流圈或瞬态抑制器设备(例如,TVS,MOV)用于功率滤波,则应将其放置在 PCB 的入口处。在受 TVS 电路保护的电路中,来自连接器的外部信号应首先路由到TVS,然后再路由到铁氧体或共模扼流圈,再路由到受保护的组件。

5.MCU 外围敏感电路

Ⅰ.晶体 OSC

晶体要尽量靠近芯片 Pin,远离诸如功率电感的磁感应器件与诸如天线的辐射器件,与同层其他信号走线利用 GND 铺铜及 VIA 隔离。晶体输入输出走线要尽可能短且少弯折,不可跨层或交叉走线。两边负载电容与晶体各自的 GND PAD 可以相连,并摆放多个 GNDVIA 以提高散热保障。晶体下方尽量不走任何传输线,保留完整的 GND 铺铜。晶振电路走线以及匹配电容应该与晶振在同一侧,尽量不穿层。布局应该使晶振靠近 MCU,晶振电路走线不能太长,不要超过 12mm。在晶振同层以及下一层与其他电路间隔开,晶振电路周围也使用接地 VIA 形成保护环。

烧录口 SWD。MCU 的 SWD 烧录口走线应尽量短,远离板边 12mm。

Ⅱ.复位电路 NRST

网友A:
EMC(电磁兼容性)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

网友B:
EMC设计的好坏需要通过EMC测试来衡量

网友C:
良好的地线布局和分层是实现电磁兼容性的基础。应将地线设计为低阻抗路径,以确保信号和功率回路的良好接地。使用分层技术来隔离不同信号和功率层,减少干扰和串扰。

网友D:
在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附近放置去耦电容。
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电容值和耐压等级。

网友C:
可以有效提高单片机系统的电磁兼容性,确保其在复杂电磁环境中稳定可靠地工作。

网友E:
滤波器应根据稳压器的纹波特性和集成电路的电源要求进行设计,至少包括两个电容器:一个大电容器(µF)用于低频滤波;一个小电容器(nF)用于高频滤波。

网友F:
在必要时使用滤波器、TVS等器件来抑制电磁干扰的传播。

网友G:
GND层中模拟地和数字地应分开,通过开槽将一个地平面上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开,以减少相互干扰。但连接模拟与数字域逻辑等低速数字电路时,通常需要在开槽处桥接串联电阻。

网友H:
在MCU的VDD/VBAT电源域每个引脚上并联10uF+100nF+1nF的去耦电容组合

网友I:
系统有良好的接地,可以减少干扰,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J:
采用隔离电源模块可以将单片机系统与外部电源进行电气隔离。隔离电源通过变压器等方式,将输入和输出的电气回路分开,避免了共模干扰的传播。

网友K:
MCU的每个电源引脚应放置至少一个去耦电容,以提供瞬态电流

网友L:
对敏感电路或元件进行屏蔽,使用金属壳体或屏蔽线缆来阻挡外部干扰。

网友M:
设备为干扰源向周围环境发射电磁波的等级

网友N:
适当的印刷电路板(PCB)布线对防止EMI至关重要。应避免细平行线靠得过近,以减少信号波形的延迟和反射噪声。

网友O:
对关键信号线进行屏蔽,防止信号被外部电磁场干扰。

网友P:
信号层建议进行铺铜作为GND网络,避免出现死铜,以保证GND的完整性。

网友Q:
在电源输入端口添加滤波器,如低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可以滤除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常见的有 π 型滤波器,它由两个电容和一个电感组成。电容可以旁路高频噪声到地,电感则对高频信号呈现高阻抗,阻止高频噪声进入单片机系统。

网友:
推荐去耦电容组合为:VDD/VBAT电源域每个引脚并10uF+100nF+1nF,VDDA电源域每个引脚并1uF+10nF。

网友D:
在设计PCB时,可以将敏感电路模块放置在距离接口和外部引脚较远的位置,并使用屏蔽板或金属罩来隔离敏感部分,减少ESD的入侵。

网友R:
良好的接地系统,减少接地回路的面积,以降低电磁干扰。

网友N:
使用适当的滤波器来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和瞬态电压。

网友S:
使用金属外壳或涂层将电磁干扰源包裹起来,进行屏蔽处理。

网友T:
控制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使用终端匹配电阻来减少反射和振铃现象。

网友U:
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可以有效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V:
除了硬件层面的防护措施外,还可以通过软件算法优化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例如,在软件中添加逻辑来检测和处理ESD事件,进一步增强单片机的抗ESD能力。

网友J:
设计合适的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W:
单片机中的EMC防护策略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去耦电容的使用、PCB设计、电源完整性、GND完整性和铺铜、Layout布局以及其他防护措施等。

网友X:
传输线路的阻抗匹配,减少信号反射和传输损耗。

网友Y:
使用金属外壳或屏蔽罩来保护敏感电路免受外部电磁干扰。

网友Z:
通过合理的硬件设计、PCB布局和电源管理,可以有效减少电磁干扰和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实际应用案例的分析有助于理解EMC防护策略的具体实施和效果。

网友AA:
对于特别敏感的信号,可以使用光耦或磁耦进行电气隔离。

网友AB:
电容摆放应离MCU越近越好

网友AC:
TVS 是一种高效的过压保护器件。当 I/O 端口受到静电放电(ESD)或者浪涌等瞬态过电压冲击时,TVS 会迅速导通,将过电压钳位在一个安全的电平,保护单片机的 I/O 引脚不受损坏。

网友AD:
在 I/O 端口添加 RC 滤波电路。电阻和电容组成的滤波电路可以对输入输出信号进行平滑处理,减少高频噪声。对于数字信号,它可以去除信号边沿的毛刺,防止误触发。

网友AE:
采用短而粗的走线可以降低走线的电感和电阻,减少信号传输过程中的电磁辐射。对于高频信号,如时钟线和数据线,要避免直角走线。因为直角走线会产生信号反射和辐射,增加电磁干扰。

网友J:
开关电源、稳压器等器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和纹波干扰。

网友AF:
对敏感信号线使用陶瓷电容进行旁路滤波,对模拟信号线和数字信号线使用适当的滤波电路。

网友:
加装共模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合理设置布线层,采用多层 PCB。例如,将电源层和地层相邻设置,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电容结构,对高频噪声有很好的旁路作用。信号层之间的间距要合理设置,避免信号之间的串扰。

网友J:
电源滤波器应至少包括两个电容器,一个大电容器(µF)用于低频滤波,一个小电容器(nF)用于高频滤波

网友AG:
优先选用集成有内置EMC保护功能的芯片。

网友AH:
它能有效地提高单片机系统的电磁兼容性,保证其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稳定可靠地运行。

网友AI:
EMC是产品质量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测试目的是检测电器产品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对人体、公共场所电网以及其他正常工作之电器产品的影响

网友AJ:
去耦电容应尽可能靠近MCU引脚摆放,容值越小的电容越靠近MCU引脚。

网友AK:
信号层铺铜作为GND网络,避免死铜,保证GND完整性

网友Z:
实施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如均值滤波、中值滤波等。
使用状态机控制逻辑,降低瞬态干扰的影响。

网友P:
避免长距离平行布线,减少串扰。
控制信号线的走线方向和层叠顺序。
使用宽的电源线和地线,提高电流承载能力。

网友AL:
添加电磁屏蔽罩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Y:
去耦电容用于提供CMOS开关器件所需的瞬态电流,以抵消输出电感和电源IC互联电感的影响。

网友U:
在布线过程中,尽量减少信号线的长度和面积,以降低辐射干扰的可能性。对于高频信号,应使用屏蔽技术,如屏蔽电缆、屏蔽罩等,避免引入外部干扰。

网友AM:
在电源线路上使用滤波器可以有效地抑制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避免其对单片机的正常工作产生干扰。滤波器可以由电容、电感等元件构成,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滤波器类型。

网友AN:
选择合适的驱动强度,以平衡信号速度与EMI之间的关系。

网友N:
四层板设计,两个信号层两个参考层,保证Layer2为完整GND

网友:
在有机壳地的应用中,数字信号接地和交流机架接地应保持一定距离,以满足电火花间隙隔离的要求。

网友AO:
将敏感信号线与其他可能产生干扰的信号线隔离。

网友AP:
按照功能模块进行布局,将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开。因为数字电路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高频信号,容易对模拟电路产生干扰。例如,在一个同时具有模数转换(ADC)和数字信号处理功能的单片机系统中,将 ADC 电路及其相关的模拟信号处理部分放在远离数字电路中高频时钟信号的区域。

网友AQ:
使用金属屏蔽罩或屏蔽电缆来隔离干扰源。
对关键电路和敏感信号线进行屏蔽。

网友AF:
每个电源必须有一个滤波器,靠近稳压器或PCB入口点

网友AB:
每个电源引脚都应放置至少一个去耦电容,以提供CMOS开关器件MCU所需的瞬态电流,抵消输出电感和电源IC互联电感的影响。

网友Y:
对于高速信号,考虑采用分层PCB设计,将电源层和地层面靠近布置,以降低辐射发射。

网友AP:
选择具有较高抗扰度的元器件,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系统边界或者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部件。

网友AR:
特别是在电源和关键信号线上,使用适当的EMI滤波器可以有效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S:
利用光耦或磁耦实现电气隔离。
使用变压器进行电压变换和隔离。

网友AT:
避免出现死铜,以保证GND的完整性。

网友K:
每个电源必须有一个滤波器,靠近稳压器或PCB入口点放置。滤波器应根据稳压器的纹波特性和集成电路的电源要求进行设计。

网友AU:
在设计初期就应考虑EMC问题,而不是在产品开发后期才加以考虑。

网友AV:
在电源和I/O端口增加限流元件,如保险丝或PTC,以防止过流损坏。

网友AW:
采用旁路电容或去耦电容,通常放置在靠近IC电源引脚的位置,以提供一个低阻抗路径给高频噪声。

网友G:
每根电源管脚的走线单独从3.3V源头拉到芯片Pin,在3.3V源头摆放大电容。

楼主:
对于高速信号线,采用差分布线可以减少共模干扰。

网友AB:
在电源线和地线上添加滤波电容,减少电源噪声。
设计合适的差分滤波器,抑制共模干扰。
使用LC滤波器或Pi型滤波器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AT:
采用单点接地或混合接地方式,降低地线阻抗。
合理规划地平面,避免地环路产生。

网友AX:
对于输入的模拟或数字信号,通过软件算法进行滤波

网友F:
对敏感电路进行物理屏蔽,例如使用金属外壳或导电涂层覆盖关键组件,防止外部电磁场的干扰。

网友AI:
将模拟和数字部分分离,并为它们分配独立的地线和电源线路。

网友D:
将发热元件远离敏感部件。
按照功能模块划分区域,减少相互影响。

网友AY:
电源走线建议采用“星状”供电方式,以减少电源噪声和纹波的影响。

网友AU:
设置过电压保护和过电流保护电路。

楼主:
在电源线上增加滤波器,如LC滤波器、π型滤波器等,可以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

网友AZ:
屏蔽电缆和连接器,确保所有接口都具备足够的屏蔽效果。

网友AB:
合理的接地设计对于防止静电放电(ESD)损坏至关重要。应确保设备的金属外壳和接地之间形成低阻抗路径,以便将ESD能量引导到地面。

网友O:
单片机的电源引脚附近放置去耦电容,以提供局部电源的稳定。

网友AC:
合理规划PCB上的元件布局,使得高频信号走线尽量短且直接,避免形成天线效应。

网友BA:
机箱AC保护地、储卡座、RS232和CAN等外设的连接器盒应与信号接地电气隔离。机壳应尽可能连接到交流机架的接地,以无害地将高压放电分流到保护大地。

网友AK:
在MCU的VDD/VBAT电源域每个引脚上面并联10uF + 100nF + 1nF,在VDDA电源域每个引脚并联1uF + 10nF。

网友Q:
良好的接地实践,包括使用多点接地、低阻抗接地平面等方法,来最小化地环路面积和减少共模干扰。

网友BB:
单片机中EMC防护策略的设计方法和标准是确保系统稳定性和与其他系统和谐共存的关键

网友BC:
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

网友BD:
替换掉高电磁辐射的元器件。

网友BE:
在进行单片机EMC设计时,应遵循相关的国际标准和行业规范,如IEC 61000-4系列标准等。这些标准提供了关于EMC测试和评估的详细指导,有助于确保设计的有效性和合规性。

网友BF:
通过物理隔离或电气隔离将电磁干扰源与敏感设备隔离开来。

网友BG:
减少高频信号路径的长度,避免长距离传输高频信号。

网友BH:
电子产品的EMC设计是一个综合性问题,需要软硬件综合考虑。

网友BI:
优先考虑集成emc保护的芯片。

网友BJ(2025-01-07):
电容应尽可能靠近mcu放置,

网友BK:
使用金属外壳或涂层包裹电磁干扰源并屏蔽。

网友BL:
去耦电容用于提供CMOS开关器件所需的瞬态电流,以抵消输出电感和电源IC互连电感的影响。

网友BM:
信号层铜用作gnd网络,以避免死铜并确保gnd完整性

网友BN:
增加电磁屏蔽,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BO:
Emc问题应该在设计的早期考虑,而不是在产品开发的后期。

网友BP:
四层板设计,两个信号层和两个参考层,确保第2层是完整的gnd

网友BQ:
选择具有高抗扰度的元件,尤其是位于系统边界或易受外部影响的元件。

网友BR(2025-02-07):
每个电源引脚的走线分别从3.3v电源拉至芯片引脚,在3.3v电源处放置一个大电容。

网友BS:
输入模拟或数字信号通过软件算法过滤

网友BT:
建议采用“星形”供电方式进行电源布线,以降低电源噪声和纹波的影响。

网友BU:
屏蔽电缆和连接器,确保所有接口都得到充分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