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如何进行EMC测试与故障排除?

楼主(2024-12-09):
所谓EMC就是: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EMC测试包括两大方面内容:对其向外界发送的电磁骚扰强度进行测试,以便确认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规定的限制值要求;对其在规定电磁骚扰强度的电磁环境条件下进行敏感度测试,以便确认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规定的抗扰度要求。对于从事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掌握一定的EMC测试技术是十分必要的。EMC是电磁兼容(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的缩写,它包括电磁干扰(EMI)和电磁敏感性(EMS)两部分。由于电器产品在使用时对其它电器有电磁干扰,或受到其它电器的电磁干扰,它不仅关系到产品工作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还可能影响其它电器的正常工作,甚至导致安全危险。

1 单片机系统EMC测试
(1)测试环境
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和可靠性,电磁兼容性测量对测试环境有较高的要求,测量场地有室外开阔场地、屏蔽室或电波暗室等。
(2)测试设备
电磁兼容测量设备分为两类:一类是电磁干扰测量设备,设备接上适当的传感器,就可以进行电磁干扰的测量;另一类是在电磁敏感度测量,设备模拟不同干扰源,通过适当的耦合/去耦网络、传感器或天线,施加于各类被测设备,用作敏感度或干扰度测量。
(3)测量方法
电磁兼容性测试依据标准的不同,有许多种测量方法,但归纳起来可分为4类;传导发射测试、辐射发射测试、传导敏感度(抗扰度)测试和辐射敏感度(抗扰度)测试。
(4)测试诊断步骤
图1给出了一个设备或系统的电磁干扰发射与故障分析步骤。按照这个步骤进行,可以提高测试诊断的效率。
(5)测试准备
①试验场地条件:EMC测试实验室为电波半暗室和屏蔽室。前者用于辐射发射和辐射敏感测试,后者用于传导发射和传导敏感度测试。
②环境电平要求:传导和辐射的电磁环境电平最好远低于标准规定的极限值,一般使环境电平至少低于极限值6dB。
③试验桌。
④测量设备和被测设备的隔离。
⑤敏感性判别准则:一般由被测方提供,并实话监视和判别,以测量和观察的方式确定性能降低的程度。
⑥被测设备的放置:为保证实验的重复性,对被测设备的放置方式通常有具体的规定。

(6)测试种类
传导发射测试、辐射发送测试、传导抗扰度测试、辐射抗扰度测试。
(7)常用测量仪
电磁干扰(EMI)和电磁敏感度(EMS)测试,需要用到许多电子仪器,如频谱分析仪、电磁场干扰测量仪、信号源、功能放大器、示波器等。由于EMC测试频率很宽(20Hz~40GHz)、幅度很大(μV级至kW级)、模式很多(FM、AM等)、姿态很多(平放、斜放等),因此正确地使用电子仪器非常重要。测量电磁干扰的合适仪器是频谱分析仪。频谱分析仪是一种将电压幅度随频率变化的规律显示出来的仪器,它显示的波形称为频谱。频谱分析仪克服了示波器在测量电磁干扰中的缺点,能够精确测量各个频率上的干扰强度,用频谱分析仪可以直接显示出信号的各个频谱分量。
在解决电磁干扰问题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判断干扰的来源。只有准确将干扰源定位后,才能够提出解决干扰的措施。根据信号的频率来确定干扰源泉是最简单的方法,因为在信号的所有特征中,频率特征是最稳定的,并且电路设计人员往往对电路中各个部位的信号频率都十分清楚。因此,只要知道了干扰信号的频率,就能够推测出干扰是哪个部位产生的。对于电磁干扰信号,由于其幅度往往远小于正常工作信号,用频谱分析仪做这种测量是十分简单的。由于频谱分析仪的中频带宽较窄,因此能够将与干扰信号频率不同的信号滤除掉,精确地测量出干扰信号频率,从而判断产生干扰信号的电路。
2 电磁兼容故障排除技术
(1)传导型问题的解决
①通过串联一个高阻抗来减少EMI电流。
②通过并联一个低阻抗将EMI电流短路到地或引到其它回路导体。
③通过电流隔离装置切断EMI电流。
④通过其自身作用来抑制EMI电流。
(2)电磁兼容的容性解决方案
一种常见的现象是不把滤波电容的一侧看成直接与一个分离的阻抗相连,而看成与传输线相连。典型的情况是,当一条输入输出线的长度达到或超过1/4波长时,该传输线变“长”。实际可以用下式近似表示这种变化:
l≥55/f
式中:l单元为m,f单位为MHz。这个公式考虑了平均传播速度,它是自由空间理论的0.75倍。
a. 电介质材料及容差
电磁干扰滤波使用的大部分电容是无极性电容。
b. 差模(线到线)滤波电容性电容。
c. 共模(线到地/机壳)滤波电容
共模(CM)去耦通常使用小电容(10~100nF)。小电容可以将不期望的高频电流在其进入敏感电路之前或在其离噪声电路较远时就将其短路到机壳上去。为了得到良好的高频衰减电路,减小或消除寄生电感是关键之所在。因此有必要使用超短导线,尤其希望使用无引线元器件。
(3)感性、串联损耗电磁兼容解决方案
就电容而言,Zs和Z1如果不是纯电阻的话,在计算频率时,要使用它们的实际值。电容器串联在电源或信号电路时,必须满足:
①流过的工作电流不应该引起电感过热或过大的有过之而无不及降;
②流过的电流不能引起电感磁饱和,尤其是对高导磁材料是毫无疑问的。
解决方案有以下几种:
*磁芯材料;
*铁氧体和加载铁氧体的电缆;
*电感、差模和共模;
*接地扼流圈;
*组合式电感电容元件。

网友A:
EMC是一个整体设计问题,不是单靠某一个芯片实现的。

网友B:
采用金属屏蔽罩、屏蔽网等对容易产生辐射的部件或电路进行屏蔽,抑制干扰装置在辐射传输通道上的作用。根据屏蔽理论,屏蔽效果主要取决于电磁干扰源的频率、与屏蔽装置之间的距离以及电磁干扰场的特性

网友C:
在电源线和信号线上增加滤波器,减少高频噪声。

网友D:
EMC是一个软硬协同综合设计问题,不仅仅是单片机的事。

网友E:
根据屏蔽理论,选择合适的屏蔽材料、屏蔽方式和屏蔽距离。

网友F(2025-01-08):
通过并联低阻抗将EMI电流短路到地或引到其它回路导体。

网友G:
EMC电磁兼容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性,需要软硬件协同设计。

网友H:
EMC测试通常在室外开阔场地、屏蔽室或电波暗室等环境中进行,以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H:
对敏感元件或线路进行屏蔽,减少辐射干扰。

网友I:
通过并联一个低阻抗将 EMI 电流短路到地或引到其它回路导体,如使用滤波电容。

网友J:
检查电源电压稳定性,使用电源滤波器等措施改善电源质量。

网友K:
通过串联一个高阻抗来减少EMI电流,并联一个低阻抗将EMI电流短路到地或引到其它回路导体,电流隔离装置切断EMI电流,通过其自身作用来抑制EMI电流

网友L:
EMC测试依据标准的不同,有多种测量方法,但归纳起来可分为传导发射测试、辐射发射测试、传导敏感度(抗扰度)测试和辐射敏感度(抗扰度)测试四大类。

网友B:
增加去耦电容,稳定电源,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

网友M:
选择具有良好电磁兼容性的芯片、器件等,利用其自身特性来抑制 EMI 电流。

网友N:
使用磁芯材料、铁氧体和加载铁氧体的电缆、电感、差模和共模滤波器、接地扼流圈、组合式电感电容元件等,通过优化电路设计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H:
采用导体带、网状屏蔽带、拉链式外套、EMI密封垫等措施来解决辐射问题。

网友O:
改进PCB布线,减少环路面积,避免平行布线等。

网友P:
使用隔离变压器、光耦等隔离干扰路径。

网友Q:
抑制干扰装置在辐射传输通道上的作用,如使用场屏蔽。

网友J:
EMC是指电子设备在电磁环境中能够正常工作,不对周围设备产生无法忍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

网友R:
电磁兼容的容性解决方案:使用滤波电容、差模和共模滤波电容等

网友S:
通过串联高阻抗来减少EMI电流。

网友L:
使用电磁干扰滤波电容等元件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T:
使用无极性电容、差模滤波电容、共模滤波电容等,通过合理的布局和选择适当的电容值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U:
进行EMC测试与故障排除是一个迭代过程,可能需要多次测试和调整才能满足标准要求。

网友C:
通过串联高阻抗、并联低阻抗、电流隔离装置等方式减少EMI电流。

网友M:
在很多情况下,辐射电磁干扰问题可能在传导阶段产生并被排除,还有些解决方案是可以抑制干扰装置在辐射传输通道上,如场屏蔽、导体带、网状屏蔽带和拉链式外套、EMI密封垫、导电涂料等

网友V:
为得到良好的高频衰减电路,要减小或消除寄生电感,使用超短导线,尽量使用无引线元器件。

网友W:
使用电流隔离装置切断EMI电流。

网友M:
利用磁芯材料、铁氧体电缆、差模和共模扼流圈等元件来抑制EMI。

网友X:
EMC包括电磁干扰(EMI)和电磁敏感性(EMS)两部分。

网友Y:
良好的接地策略,减少共模干扰。

网友Z:
电磁兼容测量设备分为两类:一类是电磁干扰测量设备,设备接上适当的传感器,就可以进行电磁干扰的测量;另一类是在电磁敏感度测量,设备模拟不同干扰源,通过适当的耦合/去耦网络、传感器或天线,施加于各类被测设备,用作敏感度或干扰度测量

网友AA:
采用电流隔离装置,如隔离变压器、光电耦合器等,切断 EMI 电流的传导路径。

网友I:
使用滤波电容来抑制高频干扰,注意电容的选择和连接方式。

网友AB:
通过串联高阻抗、并联低阻抗、电流隔离装置等方法减少EMI电流

网友AC:
感性、串联损耗电磁兼容解决方案:使用磁芯材料、铁氧体、电感、接地扼流圈等

网友AD:
通过串联一个高阻抗元件,如电感、磁珠等,来减少 EMI 电流。

网友AE:
在PCB布局和布线时考虑电磁兼容性设计,如采用整块地平面和电源面、合理布局和布线等。

网友AF:
添加去耦电容,以稳定电源并降低电源线路上的噪声。

网友AG:
Emc是指电子设备在电磁环境中正常工作,而不对周围设备造成不可容忍的电磁干扰的能力。

网友AH(2025-02-07):
通过串联高阻抗降低emi电流。

网友AI:
通过串联高阻抗、并联低阻抗、电流隔离器件等降低emi电流。

网友AJ:
使用磁芯材料、铁氧体电缆、差分和共模扼流圈等元件抑制EMI。

网友AK:
EMC包括两个部分:电磁干扰(EMI)和电磁灵敏度(EMS)。

网友AL:
良好的接地策略可降低共模干扰。,

网友AM(2025-03-14):
电磁兼容涉及系统和各种设备能否和谐共处,涉及软硬件一起努力设计才能做好。

网友AN:
EMC是设备在电磁干扰下还能正常工作,不干扰其他设备。

网友AO(2025-04-30):
这些方法都是为了减少电磁辐射,导体带和屏蔽带能导电,拉链式外套和密封垫能隔绝电磁波。

网友AP:
选对芯片和器件,靠它们特性来减少电磁干扰和电流波动。

网友AQ:
这几种方法能有效降低电磁干扰电流。串联高阻抗相当于给电流设置障碍,减少其流动

网友AR:
场屏蔽可以阻挡电磁干扰,保护信号在传输通道上不受外界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AS:
电流隔离器可以隔开EMI干扰电流,防止其对系统造成影响。

网友AT:
EMC是电磁兼容性,包含电磁干扰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AU:
用并联低电阻让电磁干扰电流直接流向地或者流向其他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