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START-L021测评】AT32原生开发环境

楼主(2024-12-09):
ARM®Cortex®的单片机,大多都是用keil进行开发,但由于版权问题,现在已经不再使用keil了。
AT32的单片机现在开发使用AT32 IDE。由于L032是属于比较新的一款芯片,特意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工具软件。
下载地址: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L021.jsp#Resource

AT32 IDE使用版本为:V1.0.11
AT32 Work Bench使用版本为:V1.1.03

可以看到开发板上是焊接了高速晶振与低速晶振的,这里配置晶振为时钟振荡器

配置好晶振引脚后,就可以配置时钟了,这里先配置成最高时钟频率。
芯片的功耗与时钟频率相关,这里先设置成最高频率,验证芯片的正常工作。

从官方原理图中,可以看到三个LED连接的引分别是:PF6、PF7、PB11

生成代码前,要安装L021的固件包,流程如下:

使用AT32 IDE打开工程,编译生成的工程。
代码中增加LED的程序 。

gpio_bits_toggle(LED2_GPIO_PORT,LED2_PIN);
delay_ms(200);

仿真时,在新建Debug config时,并没有AT-Link。
这时,需要在Preferences中,找到AT-Link的Path设置,把目录直接指向AT32 IDE的安装目录,然后应用并重启AT32 IDE。

再次配置时,就可以看到AL-Link的选项了。

这时,直接Debug,就可以进行烧写仿真了。

所有单片机的几种外设,基本上大同小意,后期将主要对功耗进行测试,使用手头的IoT Power进行功耗测试。
但这个的电源输出都是typed-c的接口,所以,设计了一个转换板,留出接线口来连接开发板的电源。

网友A:
这个转换板开源不

网友B:
这个IDE是不是和ST的那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