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理解

楼主(2024-12-09):
单片机简介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 MCU)是一种集成了 中央处理器 (CPU)、存储器 和 外围设备接口 于一体的微型计算机,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中,如家电、汽车电子、智能硬件等。

与普通计算机(PC)相比,单片机专注于控制特定任务或设备,强调实时性、低功耗和成本控制。

单片机的组成
单片机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 中央处理器(CPU)
作用:负责执行程序指令,完成算术运算和逻辑操作。
特点:
简单的指令集(RISC 架构)或复杂指令集(CISC 架构)。
频率较低,通常在几 MHz 到百 MHz 之间。
2. 存储器
用于存储程序和数据。
程序存储器(Flash ROM):
存储用户编写的程序代码。
通常为非易失性存储器,断电后数据不会丢失。
数据存储器(RAM):
用于存储运行时的临时数据。
易失性存储器,断电后数据会丢失。
EEPROM(部分单片机支持):
存储需要永久保存的少量数据(如设备配置)。
3. I/O 接口
数字 I/O 接口:
GPIO(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引脚,用于与外部设备通信。
可以配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模拟接口:
ADC(模数转换器):将模拟信号(如电压)转换为数字信号。
DAC(数模转换器):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4. 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产生定时中断,用于实时任务或事件调度。
计数器:用于计数外部事件的发生次数。
5. 串行通信接口
用于与外部设备或其他单片机通信。
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如串口)。
I2C:用于短距离、低速设备通信。
SPI:高速同步通信协议。
单片机的通信接口-CSDN博客

6. 电源管理
支持低功耗模式,如休眠(Sleep)、待机(Standby),以降低能耗。
7. 中断系统
提供中断功能,支持外部设备或内部事件打断 CPU 的正常运行流程。
中断系统概述-CSDN博客

单片机的特点
高度集成:CPU、存储器、定时器、I/O 等集成在一个芯片中。
低成本:适合批量生产。
低功耗:支持低功耗模式,非常适合便携式设备。
实时性:具备较强的实时任务处理能力。
小尺寸:适合嵌入式场景,易于集成到各种设备中。
单片机的工作原理
上电初始化:

单片机通电后,复位电路让 CPU 从程序存储器的起始地址执行指令。
执行初始化操作(如配置 I/O、设定时钟频率等)。
执行程序:

单片机按照程序的逻辑,逐条读取指令并执行。
程序代码通常存储在 Flash 中,运行时数据存储在 RAM 中。
处理外部输入:

单片机通过 I/O 引脚采集外部数据(如按键输入、传感器数据)。
通过中断机制,及时响应外部事件。
控制输出设备:

根据程序逻辑,控制外部设备(如显示屏、继电器、电机等)。
单片机的开发流程
硬件设计:

选择合适的单片机芯片(如 8051、STM32、AVR、PIC 等)。
根据需求设计电路板,包括电源、外设接口、传感器等。
软件开发:

使用 C 或汇编语言编写程序。
程序功能包括:
I/O 配置。
定时器与中断。
数据处理与逻辑实现。
常用的开发工具:
IDE(如 Keil、STM32CubeIDE、IAR)。
调试器(如 JTAG、SWD)。
烧录与调试:

使用烧录工具将程序写入单片机的 Flash 存储器。
调试代码,确保逻辑正确性和实时性。
示例:基于 51 单片机的简单程序
假设我们需要开发一个简单的程序,控制一个 LED 每隔一秒闪烁一次,且使用外部中断按钮来停止闪烁。以下是该程序的设计流程和实现代码:

1. I/O 配置
我们需要配置两个 I/O 引脚:

LED 控制引脚:假设使用 P1.0 控制一个 LED。
外部中断按钮:假设按钮连接到 P3.2,引脚作为外部中断源。
#include <reg51.h>

// 定义 I/O 引脚
#define LED P1_0 // LED 引脚
#define BUTTON P3_2 // 外部中断按钮引脚

// 定义中断标志位
bit stopFlag = 0;  // 用于标记是否停止 LED 闪烁

// 外部中断 0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ternalInterrupt0() interrupt 0 {
    stopFlag = 1; // 设置标志位,停止 LED 闪烁
}

void main() {
    // 配置 I/O 引脚
    P1 = 0x00;   // 将 P1 端口全部初始化为输出,关闭所有 LED
    BUTTON = 1;   // 设置 P3.2 为输入引脚,外部中断
    IT0 = 1;      // 设置外部中断 0 为边沿触发
    EX0 = 1;      // 使能外部中断 0
    EA = 1;       //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if (stopFlag == 0) {
            LED = ~LED;  // 切换 LED 状态(闪烁)
            delay(1000);  // 延时 1 秒
        } else {
            LED = 0;  // 如果外部中断触发,关闭 LED
        }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time; i++)
        for(j = 0; j < 120; j++);
}

代码解析
I/O 配置:在上面的代码中,P1_0 被配置为 LED 控制引脚,P3_2 被配置为外部中断源。按钮按下时触发中断,导致 LED 闪烁停止。
定时器与中断:外部中断 0(EX0)被配置为触发中断,当按钮被按下时,externalInterrupt0 函数会执行,stopFlag 被置为 1,停止 LED 闪烁。
数据处理与逻辑实现:main 函数中使用 stopFlag 判断是否停止 LED 闪烁。延时函数 delay 用于实现 LED 每秒闪烁一次。
2. 使用开发工具进行开发
IDE:Keil:我们使用 Keil 作为集成开发环境(IDE)来编写、编译和调试程序。Keil 提供了对 51 单片机的支持,包括设备驱动库和调试工具。

创建一个新工程,选择目标设备(如 8051 系列),然后将上述代码添加到工程中。
编译生成 .hex 文件,准备烧录到单片机中。
调试工具:JTAG:使用 JTAG 调试器进行硬件调试,可以实时查看寄存器、内存、I/O 端口状态,帮助开发者检测程序执行过程中的问题。通过调试工具,能够检查单片机的执行流程、外部中断是否被正确触发、LED 是否按预期闪烁等。

3. 烧录与调试
烧录工具:USB 仿真器(如 ST-Link 或 Flash Programmer):在开发过程中,我们将编译好的 .hex 文件通过烧录工具(如 USB 仿真器)将程序写入到单片机的 Flash 存储器中。

连接单片机和开发板,启动烧录软件。
选择目标设备,并选择 .hex 文件。
开始烧录并验证是否成功。
调试过程:使用调试工具(如 JTAG 或 SWD)连接到单片机,检查程序是否正确运行,查看寄存器的状态和外部中断是否按预期触发。在调试过程中,开发者可以逐步执行代码,设置断点、查看变量值,帮助快速定位问题。

单片机的常见分类
按位数分类:

8 位单片机:
如 8051、AVR。
简单、低成本,适合轻量级应用。
16 位单片机:
性能和功能更强,如 MSP430。
32 位单片机:
如 STM32、ARM Cortex-M 系列。
高性能,支持复杂计算。
按品牌分类:

Intel 8051 系列:最经典的单片机架构,简单易学。
ST(意法半导体)STM32 系列:基于 ARM Cortex-M 内核,广泛应用。
Microchip PIC 系列:低功耗、稳定性高。
TI MSP430 系列:超低功耗单片机。
单片机的应用场景
家用电器:
微波炉、电饭煲、洗衣机等的控制核心。
工业控制:
生产线的自动化控制、数据采集设备等。
汽车电子:
如仪表盘、车身控制模块(BCM)。
医疗设备:
血压计、心率监测仪等。
消费电子:
智能手表、玩具、遥控器等。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的关系
单片机是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控制器。
嵌入式系统包括硬件(如单片机、传感器)和软件(运行在单片机上的程序)。
单片机专注于实现特定功能,而嵌入式系统是更广泛的概念,可能包括操作系统(如 RTOS)。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73376914/article/details/144326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