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CubeMX 配置芯片外设

楼主(2024-12-09):
STM32CubeMX 是 ST 提供的一款图形化工具,用于配置 STM32 微控制器的外设、生成初始化代码。

配置步骤
安装 STM32CubeMX

下载:从 ST 官方网站 下载 STM32CubeMX。
安装完成后启动软件。
新建项目

打开 STM32CubeMX,点击 File > New Project。
选择目标芯片或开发板(如 STM32F103C8T6 或 NUCLEO-F401RE)。
外设配置

在图形化界面选择需要的外设模块(如 GPIO、USART、I²C 等)。
配置每个外设的参数(如波特率、引脚分配)。
时钟配置

切换到 Clock Configuration 标签页,设置系统时钟(如 HSE、PLL 的频率)。
生成代码

进入 Project Manager 标签页:
指定项目名称和存储路径。
选择工具链(如 STM32CubeIDE、Keil、IAR 等)。
点击 Generate Code,生成初始化代码。
集成到 IDE

打开生成的项目,开始编写应用程序。

网友A:
简化 STM32 微控制器的配置过程,并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B:
配置芯片外设这个是第一步[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