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调试配置

楼主(2024-12-11):
调试器配置取决于所用硬件(如 ST-Link 或 J-Link)和 IDE。以下以常见的 STM32CubeIDE 和 Keil 配置为例。
1. STM32CubeIDE 调试配置
  • 硬件连接:
    • 将 ST-Link 调试器连接到开发板。
    • 确保电脑安装了 ST-Link 驱动(可通过 STM32CubeProgrammer 安装)。
  • 调试器设置:
    • 在项目中,点击 Run > Debug Configurations
    • 选择 ST-Link (OpenOCD),检查目标芯片和连接配置。
  • 开始调试:
    • 点击 Debug 按钮,进入调试模式,使用断点、内存监控等功能。
2. Keil MDK 调试配置
  • 硬件连接:
    • 连接 ST-Link 或 J-Link 到目标板。
    • 安装对应的驱动。
  • 调试设置:
    • 在项目设置中,选择调试器(ST-Link DebuggerULINK)。
    • 设置芯片型号和调试接口(SWD/JTAG)。
  • 调试运行:
    • 编译后点击调试按钮,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A:
调试器配置是开发过程中重要的步骤之一,确保能够通过调试工具与目标硬件进行交互。

调试器配置是开发过程中重要的步骤之一,确保能够通过调试工具与目标硬件进行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