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GPIO 引脚模式的配置和使用

楼主(2024-12-11):
GPIO 引脚模式简介
STM32 的 GPIO 引脚可以配置为多种模式:

输入模式(Input Mode):用于读取引脚状态。
输出模式(Output Mode):用于设置引脚的高低电平。
复用功能模式(Alternate Function Mode):用于连接外设(如 USART、I²C)。
模拟模式(Analog Mode):用于模拟信号输入/输出(如 ADC、DAC)。
外部中断模式(External Interrupt Mode):引脚状态变化触发中断。

网友A:
在STM32微控制器中,GPIO引脚可以根据应用需求配置为不同的模式,以适应各种外设接口、传感器读取和控制任务。

网友B:
基本IO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