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GPIO 配置参数

楼主(2024-12-11):
GPIO, IO, gp, pi
配置 GPIO 时,需设置以下参数:

引脚号(Pin Number):选择具体的 GPIO 引脚。
模式(Mode):设置为输入、输出或复用功能。
输出类型(Output Type):
推挽输出(Push-Pull):典型的 CMOS 输出模式。
开漏输出(Open-Drain):需要外部上拉电阻。
上拉/下拉电阻(Pull-Up/Pull-Down):
上拉:引脚默认高电平。
下拉:引脚默认低电平。
速度(Speed):选择 GPIO 的驱动能力(低速、中速、高速、超高速)。
复用功能(Alternate Function):如 USART、I²C 等外设连接。

网友A:
例如,GPIOA 的引脚 0(GPIOA_PIN_0)表示 STM32 微控制器的第一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