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GPIO 配置方法

楼主(2024-12-11):
GPIO, IO, gp, pi
STM32CubeMX 配置
打开 STM32CubeMX,选择芯片或开发板。
在 Pinout & Configuration 页面:
点击目标引脚,选择功能(如 GPIO_Output)。
配置模式、速度、上下拉状态。
在 Configuration 页面查看自动生成的代码初始化设置。
2. 手动初始化(C 代码)
STM32 的 HAL 库提供函数接口。示例代码如下:

c

// GPIO 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使能 GPIO 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配置 GPIOA 引脚为输出模式,推挽,低速,无上下拉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 引脚号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输出模式,推挽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无上下拉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 低速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设置 GPIO 引脚状态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 置高电平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 置低电平
3. 外部中断配置
c

// 配置 GPIOA 引脚为外部中断输入,带上拉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 下降沿触发中断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 上拉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使能中断并设置优先级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0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0_IRQn);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0); // 调用 HAL 库中断处理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GPIO_PIN_0) {
        // 用户代码,处理按键按下事件
    }
}

网友A:
使用 STM32CubeMX 来简化外设配置是非常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