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ED 控制

楼主(2024-12-11):
使用 GPIO 输出模式控制 LED。

硬件连接:
GPIO 引脚通过限流电阻连接 LED 的阳极,阴极接地。
软件代码:
c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 点亮 LED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 熄灭 LED

网友A(2025-03-24):
你是用外部中断触发 LED 点亮吗?如果是,可以考虑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控制 LED,避免不断轮询。

网友B:
LED 控制的延时你怎么处理?如果没有加入延时,LED 可能会闪烁太快,看不清效果。

网友C:
如果要让 LED 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GPIO 的输出模式要注意配置,不然可能影响功耗。

网友D:
你有没有考虑加入 PWM 调制来控制 LED 的亮度?这样可以实现更平滑的亮灭效果。

网友E:
如果用多个 LED,可以考虑给每个 LED 配置不同的 GPIO 引脚,或者使用移位寄存器来节省 GPIO。

网友F:
你有用 HAL_GPIO_TogglePin() 来实现 LED 切换状态吗?这样不需要每次写 GPIO_PIN_SET 或 GPIO_PIN_RESET,更简洁。

网友G:
如果你使用的是 STM32F1 的不同型号,记得确认该型号的 GPIO 引脚是否支持输出模式。

网友H:
如果有多颗 LED,是否考虑过并联控制?可以通过一个 GPIO 引脚控制多个 LED,当然要保证电流不超标。

网友I:
如果 LED 控制频率比较高,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周期性控制 LED 是否点亮更高效。

网友J:
有没有考虑过外接驱动电路来提升 LED 的亮度?比如使用晶体管或者 MOSFET 来驱动高功率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