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传感器数据采集

楼主(2024-12-11):
传感器数据采集
GPIO 通常配合外设(如 ADC、I²C、SPI)实现传感器数据采集。

数字传感器(如 DHT11)
GPIO 配置为开漏模式。
使用 GPIO 读取传感器的数字信号。
模拟传感器(如光敏电阻)
将 GPIO 配置为模拟模式。
配合 ADC 转换采集模拟信号。
I²C 或 SPI 接口传感器
GPIO 配置为复用模式,连接到 I²C/SPI 外设。
使用 HAL 库接口通信:
c

// 示例:通过 I2C 读取传感器数据
uint8_t data[2];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SENSOR_ADDR, data, 2, HAL_MAX_DELAY);

网友A(2025-03-24):
你在使用 DHT11 这类数字传感器时,是否遇到过数据读取不稳定的情况?我一般会加一个延时来确保每次读取稳定。

网友B:
对于模拟传感器,你有没有加过输入滤波?有时候模拟信号波动比较大,滤波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C:
I²C 传感器读取时,你有没有考虑过使用 DMA 来提升读取效率?对于高频率采集,DMA 会减少 CPU 负担。

网友D:
如果使用 SPI 接口传感器,记得配置好 SPI 的时钟极性和相位,不同传感器的 SPI 配置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E:
你有没有用过传感器校准功能?比如一些光敏电阻可能需要根据环境光进行校准来获取准确数据。

网友F:
如果传感器的采样频率较高,是否有考虑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定期采集数据,避免阻塞主程序运行?

网友G:
对于数字传感器,你如何处理读取失败的情况?我通常会设置重试机制,确保数据可靠。

网友H:
如果同时使用多个传感器,你是怎么管理多个通信接口的?比如多个 I²C 或 SPI 设备,可能需要配置不同的地址或时序。

网友I:
你试过用外部中断触发传感器数据采集吗?这样可以在有事件发生时才去读取数据,避免一直占用 CPU 资源。

网友J:
在进行数据采集时,是否考虑过功耗问题?如果是电池供电的设备,使用低功耗模式可以延长设备使用时间。

网友K:
在开漏模式下,GPIO 引脚会在逻辑高电平时处于高阻态,在逻辑低电平时直接接地,符合传感器的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