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应用案例

楼主(2024-12-11):
按键控制 LED
按键连接 GPIO 引脚,配置为输入上拉。
LED 连接 GPIO 引脚,配置为输出。
检测按键状态,控制 LED。
c

if (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0) == GPIO_PIN_RESET)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 点亮 LED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 熄灭 LED
}

网友A:
为了确保按键按下时能正确识别,按键配置为输入模式,并启用了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
简单的按键控制LED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