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定时器工作模式配置

楼主(2024-12-11):
以定时中断为例,介绍如何配置和使用。

1. 定时器初始化
配置时钟频率和计数参数。
设置定时周期 = 计数器时钟 / (预分频器 + 1) / 自动重装值(ARR)。
2. STM32CubeMX 配置
打开 STM32CubeMX,选择定时器(如 TIM2)。
设置工作模式为 Internal Clock。
配置时钟源、预分频器和计数周期(ARR)。
使能中断并生成代码。
3. 使用 HAL 库配置定时中断
示例代码:

c

// 使能定时器时钟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7999;               // 预分频器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999;                   // 自动重装值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Base_Init(&htim2);

// 开启中断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 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Instance == TIM2) {
        // 定时器溢出事件处理
    }
}

// 中断向量表配置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HAL_TIM_IRQHandler(&htim2);
}
4. 手动控制启动和停止
c

HAL_TIM_Base_Start(&htim2);   // 启动定时器
HAL_TIM_Base_Stop(&htim2);    // 停止定时器

网友A:
以上是一个主题帖,给这个帖子写10个口语化的回复。

网友B:
想问一下,如果是用STM32F4的话,这些配置是不是类似?

网友C:
CubeMX真的很方便,不过手动配置代码的话更能学到东西!

网友D:
定时器中断那个回调函数用起来很灵活,可以加点别的功能处理。

网友E:
感觉HAL库封装得很好,但直接写寄存器会不会效率更高?

网友F:
这个代码可以直接用在STM32F0 Discovery开发板上吧?我打算试试。

网友G:
TIM2是固定分配到某个外设时钟的吗?初学还不太懂时钟配置。

网友H:
如果要多个定时器协同工作,是不是得设置同步模式?

网友I:
看到你用的是Internal Clock模式,那外部时钟输入怎么配置?

网友J:
我刚入门STM32,学到这个点真心觉得定时器功能强大!

网友K:
对于STM32F0的通用定时器(TIMx),常见的模式有:

向上计数模式(Up Mode): 这是默认模式,计数器从0计数到自动重载值(ARR),然后回到0重新开始计数。在这种模式下,你可以配置定时器的中断或DMA。
向下计数模式(Down Mode): 计数器从自动重载值开始倒数到零。当计数器为零时,如果设置了更新标志位,计数器值会更新到自动重载值并重新开始倒数。此模式下也可配置中断或DMA。
中心对齐模式(Center-Aligned Mode): 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到自动重载值的一半,然后递减到零,并重新开始。这种模式下也可以使用中断和DMA。这种模式在某些应用中特别有用,如PWM信号生成。

网友K:
配置步骤通常包括:

选择时钟源(如内部时钟、外部时钟等)。
设置预分频器(PSC),以确定定时器时钟频率。
设置自动重载值(ARR)。
配置计数器模式(向上计数、向下计数或中心对齐)。
配置中断和DMA(如果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