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通过调整 PWM 占空比改变 LED 的亮度

楼主(2024-12-11):
LED 调光
通过调整 PWM 占空比改变 LED 的亮度:

c

void Set_LED_Brightness(uint16_t brightness) {
    // 设置占空比(0 - 999 对应 0% - 100%)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1, brightness);
}
调用:

c

Set_LED_Brightness(250); // 设置亮度为 25%
Set_LED_Brightness(750); // 设置亮度为 75%
2. 电机速度控制
PWM 信号用于驱动电机,改变占空比控制速度:

硬件连接:
使用 PWM 控制 H 桥电路,调节直流电机的功率。
软件代码:
c

void Set_Motor_Speed(uint16_t speed) {
    // 设置占空比(0 - 999 对应 0% - 100%)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1, speed);
}
调用:

c

Set_Motor_Speed(500); // 电机以 50% 功率运行
Set_Motor_Speed(800); // 电机以 80% 功率运行

网友A:
   LED 调光的原理就是通过调节 PWM 信号的占空比,控制 LED 在每个周期内的亮灭时间,从而改变 LED 的平均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