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的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4-12-11):
STM32 提供的低功耗模式主要包括三种:Sleep、Stop 和 Standby。以下是它们的详细介绍:

1.1 Sleep 模式
特性:
CPU 停止运行,所有外设继续工作(如果未关闭)。
进入模式后功耗降低,但恢复速度快。
唤醒源:
任意中断或事件(如定时器、GPIO)。
适用场景:
等待短暂事件,保持外设活动。
功耗:
高于 Stop 和 Standby,但响应速度最快。
进入 Sleep 模式代码示例
c

void Enter_SleepMode(void) {
    HAL_SuspendTick();                    // 暂停系统滴答定时器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HAL_ResumeTick();                     // 恢复系统滴答定时器
}

网友A(2025-03-24):
你试过用 WFE 进入 Sleep 模式吗?相比 WFI,WFE 可能更适合某些应用,特别是需要事件触发的情况。

网友B:
Sleep 模式下外设还能工作,但有没有遇到某些外设意外停止的情况?比如 USART 可能需要特别配置才能继续接收数据。

网友C:
你有测过 Sleep 模式下的实际功耗吗?有些情况下,调试器连接可能会影响低功耗模式的效果。

网友D:
如果用 FreeRTOS,Sleep 模式和 tickless idle 结合使用会更节能,你有尝试配置 configUSE_TICKLESS_IDLE 吗?

网友E:
你用的是哪个 STM32F4 芯片?不同型号的功耗优化程度可能不一样,比如 F411 和 F429 在 Sleep 模式下的表现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F:
你有用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IWDGRST) 之类的方法检查系统复位来源吗?有时候低功耗模式恢复后可能会误以为是普通复位。

网友G:
进入 Sleep 模式前,你有关闭不必要的时钟吗?比如 __HAL_RCC_GPIOA_CLK_DISABLE(); 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H:
你有试过用 PWR_SLEEPENTRY_WFE 代替 PWR_SLEEPENTRY_WFI 吗?有些应用场景下,WFE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唤醒。

网友I:
Sleep 模式适合短暂休眠,如果要进一步降低功耗,Stop 模式可能是个更好的选择,你有试过 Stop 模式吗?

网友J:
你在 Sleep 模式下的唤醒源是什么?如果是 GPIO 触发,记得要配置 EXTI 中断,否则可能无法正常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