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op 模式

楼主(2024-12-11):
特性:
低功耗模式,停止所有时钟(HCLK、PCLK),只有低速时钟(LSI、LSE)仍在运行。
保持 RAM 和寄存器内容。
唤醒源:
外部中断(如 EXTI 引脚事件)。
低功耗定时器(LPTIM)、RTC 闹钟。
适用场景:
程序需要快速恢复,但外设可以暂时关闭。
功耗:
低于 Sleep 模式,高于 Standby 模式。
进入 Stop 模式代码示例
c

void Enter_StopMode(void) {
    HAL_SuspendTick();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HAL_ResumeTick();
}

// 唤醒后重新配置时钟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重新配置主系统时钟(HCLK、PCLK)
}

网友A:
Stop 模式可以保持 RAM 和寄存器内容,因此系统可以在恢复后继续执行,而不需要重新加载或重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