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andby 模式

楼主(2024-12-11):
特性:
最低功耗模式。
RAM 和寄存器数据丢失,仅保留备份寄存器(RTC 或电池供电的部分)。
进入 Standby 模式后,只有特定唤醒源可恢复运行。
唤醒源:
RTC 闹钟、中断或重置。
适用场景:
长时间待机,无需维持 RAM 内容。
功耗:
最低,接近断电状态。
进入 Standby 模式代码示例
c

void Enter_StandbyMode(void) {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 // 启用唤醒引脚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

网友A:
和睡眠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B:
Standby 模式是 最低功耗模式之一

网友C(2025-01-24):
进入Standby模式确实可以大幅降低功耗,特别适合电池供电的应用。

网友D:
唤醒源的配置很重要,确保你选择了合适的唤醒源来恢复系统。

网友E:
这个代码示例很清晰,记得在Standby模式之前确保没有进行未完成的任务。

网友F:
在使用Standby模式时,如果没有外部事件唤醒,芯片就会保持低功耗状态,真的非常省电。

网友G:
Standby模式下,只有特定的事件能唤醒设备,比如RTC闹钟或者外部中断。

网友H:
这种低功耗模式非常适合长时间不需要运行的设备,像传感器或遥控器等应用。

网友I:
你可以通过调整唤醒引脚来定制唤醒条件,这样就能确保只有你想要的事件才能唤醒设备。

网友J:
Standby模式下,RAM和寄存器数据丢失的特性要注意,特别是在需要保留数据的时候。

网友K:
这段代码非常简单明了,不过要确保在调用之前已经正确配置了RTC或外部中断。

网友L:
如果使用了外部电池供电,Standby模式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时间,尤其适用于低功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