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中断嵌套的实现

楼主(2024-12-15):
高优先级中断可以打断低优先级中断,实现嵌套。例如:

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高于按键中断。
在处理按键中断时,定时器中断仍然能及时响应。
中断嵌套示例
c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按键中断逻辑
    HAL_Delay(1000);                      // 延迟模拟处理时间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高优先级中断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0); // 定时器中断逻辑
    HAL_TIM_IRQHandler(&htim2);
}
配置:

定时器中断优先级为 1。
按键中断优先级为 3。
在按键处理中,定时器中断仍会抢占。

网友A:
中断嵌套要是用好了,其实感觉比操作系统来的效果快一些

网友B:
中断嵌套是指在处理一个中断服务程序(ISR)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另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中断请求,导致当前正在执行的ISR被暂时中止,转而去处理新的高优先级中断

网友C:
单片机中的每个中断源都有一个固定的优先级,当多个中断同时发生时,优先级较高的中断会抢占CPU资源进行处理

网友D:
在处理高优先级中断之前,单片机会自动保存当前ISR的状态信息(如寄存器值、程序计数器等),以便在处理完高优先级中断后能恢复到原来的ISR继续执行

网友E:
根据系统需求确定允许的中断嵌套层数,不同的单片机型号支持的嵌套级别不同

网友F:
为每个中断源分配合适的优先级,确保高优先级中断能够及时得到处理

网友G:
在单片机中,通常需要通过设置特定的寄存器或执行特定指令来启用中断嵌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