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基于中断的应用开发

楼主(2024-12-16):
按键响应中断
按键响应是最常见的中断应用,通过 GPIO EXTI 配置边沿检测触发中断。

1. 配置 EXTI 中断
STM32CubeMX 中:

设置对应 GPIO 引脚(如 PA0)的模式为 External Interrupt。
配置触发方式(上升沿、下降沿、双边沿)。
HAL 库代码示例:

c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GPIO_PIN_0) { // 检测 PA0 中断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3); // 切换 LED 状态
    }
}

// 中断向量处理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0); // 调用 HAL 回调
}

网友A:
确保 EXTI 中断的优先级合理(可以在 NVIC 配置中设置)。

网友B:
中断功能还是比较基础的,也不是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