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计数型信号量的问题

楼主(2024-12-09):
代码:
#include "at32l021_board.h"
#include "at32l021_clock.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semphr.h"
/** @addtogroup UTILITIES_examples
  * @{
  */
SemaphoreHandle_t CountSemaphore;
//unsigned char flag=0;
/** @addtogroup FreeRTOS_demo
  * @{
  */
button_type key=1;
//extern QueueHandle_t xQueueCreateCountingSemaphore( const UBaseType_t uxMaxCount,
                                                 //const UBaseType_t uxInitialCount );

static void vPeriodicTassk(void *pvParamters)
{
        unsigned int i;
        UBaseType_t err;
    while(1)
    {
                                key=at32_adatin_state();
                        if(key==0)
                        {
                                        for(i=0;i<3000;i++)
                                        {
                                                key=at32_adatin_state();
                                                if(key==0)
                                                {
                                                        while(1)
                                                        {
                                                                key=at32_adatin_state();
                                                                if(key==1)
                                                                        break;
                                                        }
                                        if(CountSemaphore!=NULL)
                                        {
                                                err=xSemaphoreGive(CountSemaphore);

                                                if(err==pdFALSE)
                                                {
                                                        printf("Sem Rele Failed!\r\n");
                                                        //flag=0;
                                                }
                                                else
                                                {
                                                        printf("Sem Role Succeed!\r\n");
                                                        //flag=1;
                                                }
                                        }
                                }
                        }

                                //LED0_TOGGLE();
        //vTaskDelay(10);
                                }/* 延时1000ticks */
    }
}
static void vHandlerTask(void *pvParamters)
{
        unsigned int i;
        UBaseType_t semavalue=0;
    while(1)
    {

                        if(CountSemaphore!=NULL)
                        {
                                //if(flag==1)
                                //{
                                //        flag=0;
                                xSemaphoreTake(CountSemaphore,portMAX_DELAY);
                                semavalue=uxSemaphoreGetCount(CountSemaphore);

                                        printf("semavalue value=%d\r\n",(int)semavalue);
                                //}
                        }
                        //else
                        //{
                        //        for(i=0;i<1000;i++);
                        //}
                                //printf("Task2 Running!\r\n");
                                //vTaskDelay(1000);
                        for(i=0;i<60000;i++);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 init led2 and led3 */
  at32_led_init(LED2);
  at32_led_init(LED3);

  /* init usart1 */
  uart_print_init(115200);

  /* enter critical */
  taskENTER_CRITICAL();
        CountSemaphore=xSemaphoreCreateCounting(10,10);
                if(CountSemaphore==NULL)
                {
                        printf("create CountSemaphore failed!\r\n");
                }
  /* create led2 task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vPeriodicTassk,
                 (const char*    )"vTask1",
                 (uint16_t       )128,
                 (void*          )NULL,
                 (UBaseType_t    )2,
                 (TaskHandle_t*  )NULL);

  /* create led3 task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vHandlerTask,
                 (const char*    )"vTask2",
                 (uint16_t       )128,
                 (void*          )NULL,
                 (UBaseType_t    )2,
                 (TaskHandle_t*  )NULL) ;

  /* exit critical */
  taskEXIT_CRITICAL();

  /* start scheduler */
  vTaskStartScheduler();
}

/**
  * @}
  */

/**
  * @}
  */
这个程序,一运行就收到信号量

到零后,按下按键,发送成功,可是收不到信号量。

请问高手,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