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reeRTOS内存管理(二)

楼主(2024-12-09):
FreeRTOS 是一个开源的实时操作系统,它提供了多种内存管理功能,包括动态内存分配、堆内存管理、内存分区等。
概念
在FreeRTOS中,内存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动态内存分配:FreeRTOS提供了动态内存分配功能,允许在运行时分配和释放内存。
  • 堆内存管理:FreeRTOS维护了一个堆内存区域,用于动态内存分配。
  • 内存分区:FreeRTOS允许将内存分成多个分区,以提高内存使用效率和性能。
动态内存分配
FreeRTOS提供了动态内存分配功能,通过pvPortMalloc和vPortFree函数来分配和释放内存。这些函数使用一个全局堆内存区域,该区域在系统启动时由vPortInitHeap函数初始化。
代码示例#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 定义堆内存的起始地址和大小
uint8_t ucHeap[ configTOTAL_HEAP_SIZE ];
void vApplicationMallocFailedHook(void) {
    // 内存分配失败时的钩子函数
    // 例如:记录错误信息,重启系统
    taskDISABLE_INTERRUPTS();
    for (;;);
}
void vApplicationGetIdleTaskMemory(StaticTask_t **ppxIdleTaskTCBBuffer, StackType_t **ppxIdleTaskStackBuffer, uint32_t *pulIdleTaskStackSize) {
    // 获取空闲任务内存
    *ppxIdleTaskTCBBuffer = &xIdleTaskTCBBuffer;
    *ppxIdleTaskStackBuffer = &xIdleTaskStackBuffer;
    *pulIdleTaskStackSize =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堆内存
    vPortInitHeap();
    // 创建任务
    xTaskCreate(vTaskFunction, "Task", 1024, NULL, 1, NULL);
    // 启动调度器
    vTaskStartScheduler();
    for (;;); // 如果调度器启动失败,则不会到达这里
}
void vTaskFunction(void *pvParameters) {
    while (1) {
        // 动态分配内存
        void *pvBuffer = pvPortMalloc(100);
        // 使用内存
        // ...
        // 释放内存
        vPortFree(pvBuffer);
    }
}
在上面的代码中,我们首先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堆内存,然后创建了一个任务vTaskFunction,该任务使用pvPortMalloc函数动态分配内存,并在使用后使用vPortFree函数释放内存。
堆内存管理
FreeRTOS维护了一个全局堆内存区域,用于动态内存分配。堆内存的大小可以通过配置宏configTOTAL_HEAP_SIZE来设置。FreeRTOS还提供了一个内存分配失败钩子函数vApplicationMallocFailedHook,当内存分配失败时,该函数会被调用。
内存分区
FreeRTOS允许将内存分成多个分区,以提高内存使用效率和性能。这可以通过配置宏configNUM_PARTITIONS来实现,其中每个分区可以有自己的内存块大小和分配策略。

网友A:
这个系统用的人挺多的

网友B:
这个貌似很多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