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个PIC-AS是什么工具链啊

楼主(2024-12-09):
这个pic-as是什么编译器啊,可以选择吗?

网友A:
这是MPLAB X IDE 5.40之后支持的汇编工具,与之前的PICC传统汇编相比改动比较大,不推荐使用了

网友B:
A S是汇编的吧,因为还有人在用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S是汇编的吧,因为还有人在用汇编

嗯,是的,可惜不会汇编,只会C

网友B:
使用汇编做的人越来越少了吧。官方出的有汇编的实例吗

网友C(2025-06-25):
PIC-AS 是 Microchip(微芯科技)推出的针对 PIC 系列单片机的汇编器工具链。它可将汇编语言代码转换为机器码,支持多种 PIC 单片机架构。其特点是指令集优化好、编译效率高,能精准控制硬件资源。常用于对代码空间和执行速度要求高的嵌入式系统开发,为工程师提供了直接操作硬件底层的便捷方式。

网友D(2025-09-19):
PIC-AS 是 Microchip 为 PIC 系列 8 位微控制器打造的官方汇编工具链,替代旧版 MPASM。它支持 PIC16/18 等系列芯片,能将汇编代码编译为机器码,还提供语法检查、调试支持,可与 MPLAB X IDE 集成。相比旧工具,它优化了兼容性,适配新芯片,且支持更多编译选项,助力开发者高效开发 8 位 PIC MCU 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