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实时数据处理

楼主(2024-12-16):
中断常用于实时数据采集和处理,例如 UART 通信和定时器触发任务。

1. UART 数据接收中断
通过 UART 接收中断处理实时数据流:

c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 (huart->Instance == USART1) {
        ProcessData(RxBuffer); // 处理接收数据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Buffer, BUFFER_SIZE); // 重启接收中断
    }
}
2. 定时器中断触发数据采集
定时器中断实现周期性采集:

c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Instance == TIM2) {
        StartDataAcquisition(); // 定时采集数据
    }
}

网友A:
一般数据可以在中断中处理,但是不建议,因为有些时候会有打断,容易出数据不准的问题

网友B:
当某个按键被按下时,会触发中断,CPU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按键事件。这种方式可以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和响应能力

网友C:
当UART接收到数据时,会触发中断,CPU立即暂停当前任务,转而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D:
当定时器达到预设的时间间隔时,会触发中断,CPU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来采集数据

网友E:
在某些应用中,需要每隔固定时间采集一次传感器数据,这时就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F:
外部设备(如按键、传感器等)触发的中断,可以用于实时响应外部事件

网友G:
UART 接收中断这个方法真不错,重启中断的写法简洁又高效!

网友H:
定时器中断的用法经典又实用,特别适合周期性任务!

网友I:
每次写 UART 的中断都得注意缓冲区大小,BUFFER_SIZE 这个设置很重要!

网友J:
TIM2 触发数据采集,这种结构清晰的代码看着就舒服!

网友J:
UART 接收中断在实时通信里简直是神器啊,速度快还稳定!

网友K:
我平时也用类似的定时器中断来做数据采集,实测效果非常好!

网友L:
有没有人遇到过 UART 中断丢数据的问题?感觉处理逻辑要特别小心。

网友M:
TIM2 的中断处理看起来很流畅,StartDataAcquisition() 这个函数名字也很直观!

网友N:
用 HAL 写中断代码确实简单不少,但有时候感觉灵活性不如直接写寄存器操作!

网友O:
实时数据处理用中断真的比轮询效率高太多了,必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