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防止中断冲突

楼主(2024-12-11):
合理设置优先级:确保关键任务(如实时通信)优先级高。
屏蔽不必要中断:在关键任务执行时禁用其他中断:
c

__disable_irq(); // 禁用中断
CriticalTask();  // 执行关键任务
__enable_irq();  // 重新启用中断

网友A:
防止中断冲突需要采取合理的分配IRQ资源、使用硬件“挪移”法、更新驱动程序和BIOS、禁用不必要的设备以及使用中断屏蔽技术等方法来防止冲突的发生。

网友B:
这个方法很实用,特别是在实时性要求高的情况下!

网友C:
有些中断优先级真得注意,调不好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D:
__disable_irq()用得好,关键时刻能避免不少麻烦!

网友E:
我之前没设置好优先级,系统总是莫名其妙卡住,看了这个才知道原因。

网友F:
优先级确实要合理分配,尤其是CAN通信这种关键任务。

网友G:
屏蔽不必要中断这个建议真不错,减少干扰就靠它了。

网友H:
STM32的中断优先级有点复杂,新手一定要仔细研究下。

网友I:
这个代码片段够简洁,关键任务部分重点突出,学习了!

网友J:
有没有遇到过禁用中断后忘了启用的情况?我吃过这个亏。

网友K:
这个帖子讲得很清楚,特别适合刚入门STM32的朋友!

网友L:
说实话只有写Flash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