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 STM32 上实现 FreeRTOS

楼主(2024-12-09):
FreeRTOS 移植步骤
创建 FreeRTOS 项目
可以通过 STM32CubeMX 配置 FreeRTOS,自动生成基本的 FreeRTOS 配置和初始化代码。以下是实现 FreeRTOS 的步骤:

配置 STM32CubeMX:

打开 STM32CubeMX,选择目标 STM32 微控制器。
在 Middleware 标签页中,选择 FreeRTOS,并启用它。
配置系统时钟、外设和中断。
生成代码。
编写 FreeRTOS 任务: STM32CubeMX 生成的代码中会包含 freertos.c 文件,开发者可以在该文件中编写任务。

楼主:
代码示例:创建任务
c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 定义任务栈
#define STACK_SIZE 128
static StackType_t taskStack[STACK_SIZE];

//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taskHandle = NULL;

// 任务函数
void vTaskFunction(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 任务操作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切换 LED 状态
        vTaskDelay(1000);  // 延时 1000 毫秒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 HAL 库

    // 初始化外设,如 GPIO 等

    // 创建 FreeRTOS 任务
    xTaskCreate(vTaskFunction, "Task 1", STACK_SIZE, NULL, 1, &taskHandle);

    // 启动调度器
    vTaskStartScheduler();

    // 主循环(调度器会接管控制)
    while (1) {
    }
}

楼主:
配置中断和 FreeRTOS 配合
FreeRTOS 和中断的配合非常重要,因为 RTOS 通过调度任务执行,而外设中断通常会打断正在执行的任务。

中断服务例程(ISR)需要使用 FreeRTOS 提供的 xQueueSendFromISR() 或 xSemaphoreGiveFromISR() 等函数来确保中断中的数据传递不会破坏 FreeRTOS 的任务调度。

楼主:
配置优先级和中断
FreeRTOS 在 STM32 中运行时,必须配置中断优先级,以确保 FreeRTOS 的任务调度正常进行。

配置中断优先级:在 FreeRTOS 配置文件 FreeRTOSConfig.h 中,确保中断优先级低于 FreeRTOS 的调度器优先级。
c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5
在 STM32 中,配置中断的优先级时,确保任务的中断优先级较低,以防任务被中断打断。

楼主:
FreeRTOS 与中断结合
FreeRTOS 允许使用中断服务例程(ISR)来处理外部事件。ISR 会向任务传递信号(如通过队列、信号量等)。但是,FreeRTOS 中断管理有一个特点,FreeRTOS 提供了两个接口:xQueueSendFromISR() 和 xSemaphoreGiveFromISR(),确保 ISR 能够在不中断 FreeRTOS 调度器的情况下正常工作。

楼主:
STM32 的中断管理是通过 NVIC 进行的,支持中断优先级设置和中断嵌套。通过合理配置中断优先级和使用嵌套中断,可以有效地管理多个中断源。而通过集成 FreeRTOS,可以为 STM32 系统提供任务调度、资源管理和中断处理等高级功能,满足复杂的实时性需求。

通过 FreeRTOS,开发者可以更好地管理多任务和中断,简化系统设计。使用 STM32CubeMX 和 FreeRTOS 配置工具,开发者可以轻松实现一个 RTOS 方案,增强系统的实时性、可靠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