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记录嵌入式设备系统日志的方法

楼主(2024-12-09):
在嵌入式设备应用场景中,系统日志时常可以监控设备软件的运行状态,及时记录问题点以及关键信息,方便开发人员后期定位以及解决问题。本文将讲述一种简易的系统日志记录方法,用于保存设备的系统日志,视具体嵌入式设备情况而定,可存储在 MCU 内部Flash、外部 Flash、EEPROM等,本文采用外部 Flash 作为示例展开介绍。
思路分析
对于系统日志可以当成文件系统,可以划分为三个重要部分:目录区、参数区、日志区。
目录区:根据日期进行归类,记录当天的日志的存储地址、日志索引、日志大小,通过目录可以获取整个日志文件的概况;
参数区:存储记录日志写位置、目录项个数、写状态等参数;
日志区:这是我们主要的存储区,记录系统的日志,支持环写。
这三个区域都需要占用部分内存,可以自行分配大小。
实现的效果如下图所示,设置通过指令可查询到整个日志目录区的概况。
查询系统日志目录:AT+CATALOG?
LOG_ID: 存储日志按日期分类,该ID用于查询对应日期日志,从1开始计数;
LOG_DATE: 系统日志存储日期;
LOG_ADDR: 系统日志存储外部FLASH地址;
LOG_OFFSET: 系统日志存储偏移量(各日期日志大小,单位:字节)。

查询指定日期系统日志:AT+CATALOG=<LOG_ID>
LOG_ID:在查询系统日志目录时获取,当LOG_ID为 0 时,为查询整个系统日志。

另外提供移除系统日志(清除日志目录)指令:AT+RMLOG,后面将讲述具体实现。

楼主:
FLASH内存划分
FLASH内存需要看具体设备进行合理划分,目录区、参数区与日志区实现环形存储,延长擦写寿命。
#define FLASH_SECTOR_SIZE   ((uint32_t)0x001000)
#define FLASH_BLOCK_32K_SIZE  ((uint32_t)0x008000)
#define FLASH_BLOCK_64K_SIZE  ((uint32_t)0x010000)
#define SECTOR_MASK             (FLASH_SECTOR_SIZE - 1)         /*扇区掩码 ------*/
#define SECTOR_BASE(addr)       (addr & (~SECTOR_MASK))        /*扇区的基地址 --*/
#define SECTOR_OFFSET(addr)     (addr & SECTOR_MASK)           /*扇区内的偏移 --*/

#define BLOCK_32K_BASE(addr)  (addr & (~(FLASH_BLOCK_32K_SIZE)))
#define BLOCK_64K_BASE(addr)  (addr & (~(FLASH_BLOCK_64K_SIZE)))

typedef enum {
    FLASH_BLOCK_4K  = 0,          /**< flash erase block size 4k */
    FLASH_BLOCK_32K = 1,          /**< flash erase block size 32k */
    FLASH_BLOCK_64K = 2           /**< flash erase block size 64k */
}flash_block_t;

/* flash 空间索引 */
typedef enum{
    FLASH_CATALOG_ZONE = 0,
    FLASH_SYSLOG_PARA_ZONE,
    FLASH_SYSLOG_ZONE,
    FLASH_ZONEX,
}flash_zone_e;

typedef struct{
    flash_zone_e zone;
    uint32_t start_address;
    uint32_t end_address;
}flash_table_t;

/* 地址划分 */
static const flash_table_t flash_table[] = {
  { .zone = FLASH_CATALOG_ZONE,       .start_address = 0x03200000, .end_address = 0x032FFFFF},
  { .zone = FLASH_SYSLOG_PARA_ZONE,   .start_address = 0x03300000, .end_address = 0x033FFFFF},
  { .zone = FLASH_SYSLOG_ZONE,        .start_address = 0x03400000, .end_address = 0x03FFFFFF},
};
Flash底层实现擦除、读写操作接口,由读者自行实现。
flash_table_t *get_flash_table(flash_zone_e zone)
{
  int i = 0;
  for (i = 0; i < flash_zone_count; i++) {
    if (zone == flash_table.zone)
      return (flash_table_t *)&flash_table;
  }

  return NULL;
}

int flash_erase(flash_zone_e zone, uint32_t address, flash_block_t block_type)
{
  flash_table_t *flash_table_tmp = get_flash_table(zone);

  if (flash_table_tmp == NULL)
    return -1;

  if (address < flash_table_tmp->start_address ||address > flash_table_tmp->end_address)
    return -1;

  return bsp_spi_flash_erase(address, block_type);
}

int flash_write(flash_zone_e zone, uint32_t address, const uint8_t*data, uint32_t length)
{
  flash_table_t *flash_table_tmp = get_flash_table(zone);

  if (flash_table_tmp == NULL)
     return -1;

  if ((address < flash_table_tmp->start_address) ||((address + length) > flash_table_tmp->end_address))
     return -1;

  return bsp_spi_flash_buffer_write(address, (uint8_t *)data, length);
}

int flash_read(flash_zone_e zone, uint32_t address, uint8_t*buffer, uint32_t length)
{
  flash_table_t *flash_table_tmp = get_flash_table(zone);

  if (flash_table_tmp == NULL)
    return -1;

  if ((address < flash_table_tmp->start_address) ||((address + length) > flash_table_tmp->end_address))
    return -1;

  bsp_spi_flash_buffer_read(buffer, address, length);
  return 0;
}

楼主:
参数与结构体定义
日志数据存储时间戳,便于问题定位,需要实现RTC接口调用。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Year;  /* 年份:YYYY */
    uint8_t  Month;  /* 月份:MM */
    uint8_t  Day;  /* 日:DD */
    uint8_t  Hour;  /* 小时:HH */
    uint8_t  Minute;  /* 分钟:MM */
    uint8_t  Second;  /* 秒:SS */
}time_t;

int bsp_rtc_get_time(time_t *date);
参数区应当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应加入参数校验存储,定义校验结构体。#define SYSTEM_LOG_MAGIC_PARAM  0x87654321 /* 日志参数标识符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magic;  /* 参数标识符 */
    uint16_t crc;    /* 校验值 */
    uint16_t len;    /* 参数长度 */
} single_sav_t;
参数区需记录当前日志记录的写位置,以及目录项个数,还有日志区和目录区环写状态,并且存储最新时间等等。
/* 日志区参数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write_pos;            /* 写位置 */
    uint32_t   catalog_num;           /* 目录项个数 */
    uint8_t    log_cyclic_status;   /* 系统日志环形写状态 */
    uint8_t    catalog_cyclic_status; /* 日志目录环形写状态 */
    time_t     log_latest_time;    /* 存储最新时间 */
}system_log_t;

/* 目录区参数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log_id;    /* 日志索引 */
    uint32_t log_addr;    /* 日志地址 */
    uint32_t log_offset;  /* 日志偏移大小,单位:字节 */
    time_t   log_time;    /* 日志存储时间 */
}system_catalog_t;

/* 系统日志参数 */
typedef struct {
    single_sav_t crc_val;
    system_log_t system_log;
    system_catalog_t system_catalog;
}sys_log_param_t;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system_log_print_enable; /* 系统日志打印使能 */
    uint16_t system_log_print_id;    /* 打印指定id系统日志 */
    uint32_t system_log_param_addr;  /* 当前日志写地址 */
} sys_ram_t;

sys_ram_t SysRam;
sys_log_param_t SysLogParam;

sys_ram_t *gp_sys_ram = &SysRam;
sys_log_param_t *gp_sys_log = &SysLogParam;
实现接口说明CRC校验接口,可以自定义实现。CRC校验的原理及代码实现/* 16位CRC校验高位表 */
static const uint8_t auchCRCHi[]={
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
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
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

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
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
...
};

/* 16位CRC校验低位表 */
static const uint8_t auchCRCLo[]={
0x00,0xc0,0xc1,0x01,0xc3,0x03,0x02,0xc2,0xc6,0x06,0x07,0xc7,0x05,0xc5,0xc4,0x04,
0xcc,0x0c,0x0d,0xcd,0x0f,0xcf,0xce,0x0e,0x0a,0xca,0xcb,0x0b,0xc9,0x09,0x08,0xc8,
0xd8,0x18,0x19,0xd9,0x1b,0xdb,0xda,0x1a,0x1e,0xde,0xdf,0x1f,0xdd,0x1d,0x1c,0xdc,
0x14,0xd4,0xd5,0x15,0xd7,0x17,0x16,0xd6,0xd2,0x12,0x13,0xd3,0x11,0xd1,0xd0,0x10,
...

0xa0,0x60,0x61,0xa1,0x63,0xa3,0xa2,0x62,0x66,0xa6,0xa7,0x67,0xa5,0x65,0x64,0xa4,
0x6c,0xac,0xad,0x6d,0xaf,0x6f,0x6e,0xae,0xaa,0x6a,0x6b,0xab,0x69,0xa9,0xa8,0x68,
0x78,0xb8,0xb9,0x79,0xbb,0x7b,0x7a,0xba,0xbe,0x7e,0x7f,0xbf,0x7d,0xbd,0xbc,0x7c,
0xb4,0x74,0x75,0xb5,0x77,0xb7,0xb6,0x76,0x72,0xb2,0xb3,0x73,0xb1,0x71,0x70,0xb0,
...
};

/* 实现crc功能函数 */
static uint16_t CRC16(uint8_t* puchMsg, uint16_t usDataLen)
{
    uint8_t uchCRCHi=0xff;
    uint8_t uchCRCLo=0xff;
    uint16_t uIndex;

    while(usDataLen--) {
        uIndex=uchCRCHi^*(puchMsg++);
        uchCRCHi=uchCRCLo^auchCRCHi[uIndex];
        uchCRCLo=auchCRCLo[uIndex];
    }

    return uchCRCHi<<8|uchCRCLo;
}
保存系统日志参数,每实现写日志操作后都需要保存当前的参数值,防止意外丢失。

楼主:
void save_system_log_param(void)
{
    uint32_t i = 0;
    uint32_t addr = 0;
    uint32_t remainbyte = 0;
    uint32_t start_addr;
    int len = sizeof(sys_log_param_t);
    uint8_t *pdata = (uint8_t *)&SysLogParam;
    flash_table_t *flash_tmp = get_flash_table(FLASH_SYSLOG_PARA_ZONE);

    /* 校验参数 */
    gp_sys_log->crc_val.magic = SYSTEM_LOG_MAGIC_PARAM;
    gp_sys_log->crc_val.len = sizeof(sys_log_param_t) - sizeof(single_sav_t);
    gp_sys_log->crc_val.crc = CRC16(&pdata[sizeof(single_sav_t)], gp_sys_log->crc_val.len);

    start_addr = gp_sys_ram->system_log_param_addr;
    /* 剩余内存不够写,则重新从起始地址开始写,实现环形存储功能  */
    if ((start_addr + len) > flash_tmp->end_address) {
        start_addr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
    gp_sys_ram->system_log_param_addr = start_addr + len;
    /* 首地址存储,擦除整个系统日志参数存储区,如果划分的内存较大,可能出现第一次擦写等待时间较长,
       但实际应用嵌入式设备应该不会占用太多的内存存储系统日志,只当为辅助使用,有额外应用可自行实现 */
    if (flash_tmp->start_address == start_addr) {
        /*for (i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i < flash_tmp->end_address; i+= FLASH_SECTOR_SIZE)
            flash_erase(FLASH_SYSLOG_PARA_ZONE, SECTOR_BASE(i), FLASH_BLOCK_4K);
        */
        addr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do {
            if ((addr + FLASH_BLOCK_64K_SIZE) <= flash_tmp->end_address) {
                flash_erase(FLASH_SYSLOG_PARA_ZONE, BLOCK_64K_BASE(i), FLASH_BLOCK_64K);
                addr += FLASH_BLOCK_64K_SIZE;
            } else if ((addr + FLASH_BLOCK_32K_SIZE) <= flash_tmp->end_address) {
                flash_erase(FLASH_SYSLOG_PARA_ZONE, BLOCK_32K_BASE(i), FLASH_BLOCK_32K);
                addr += FLASH_BLOCK_32K_SIZE;
            } else if ((addr + FLASH_SECTOR_SIZE) <= flash_tmp->end_address) {
                flash_erase(FLASH_SYSLOG_PARA_ZONE, SECTOR_BASE(i), FLASH_BLOCK_4K);
                addr += FLASH_SECTOR_SIZE;
            } else {
                break;
            }
        } while (addr < flash_tmp->end_address);
    }

    remainbyte = FLASH_SECTOR_SIZE - (start_addr % FLASH_SECTOR_SIZE);
    if (remainbyte > len) {
        remainbyte = len;
    }
    while (1) {
        flash_write(FLASH_SYSLOG_PARA_ZONE, start_addr, pdata, remainbyte);
        if (remainbyte == len) {
            break;
        } else {
            pdata += remainbyte;
            start_addr += remainbyte;
            len -= remainbyte;
            remainbyte = (len > FLASH_SECTOR_SIZE) ? FLASH_SECTOR_SIZE : len;
        }
    }
}
导入系统日志默认参数接口,初始化默认参数或者移除日志。
void load_system_log_default_param(void)
{
    /* 系统日志默认参数 */
    /* 目录环写状态标志 */
    gp_sys_log->system_log.catalog_cyclic_status = 0x00;
    /* 目录项个数 */
    gp_sys_log->system_log.catalog_num = 0;
    /* 日志环写标志 , 1:环写状态 */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cyclic_status = 0;
    /* 设置默认值,实际会重新从RTC获取最新时间 */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latest_time.Year = 2019;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latest_time.Month = 5;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latest_time.Day = 8;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latest_time.Hour = 13;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latest_time.Minute = 14;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latest_time.Second = 10;
    /* 日志写位置从0开始 */
    gp_sys_log->system_log.write_pos = 0;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addr = 0;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id = 0;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offset = 0;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time.Year = 2019;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time.Month = 5;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time.Day = 8;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time.Hour = 12;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time.Minute = 12;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time.Second = 14;

    gp_sys_log->crc_val.magic = SYSTEM_LOG_MAGIC_PARAM;

    /* 导入默认参数后进行保存 */
    save_system_log_param();
}

楼主:
设备开机或者复位都会进行导入系统日志参数操作,恢复日志读写参数,参数区为频繁读写操作区域,每一次写操作都会进行一次偏移,有效的导入参数方法是从参数区结束地址到起始地址进行扫描,扫描不到合法的参数则会导入默认日志参数。/* 参数初始化,在终端启动时调用 */
int load_system_log_param(void)
{
    uint32_t i = 0;
    single_sav_t psav;
    uint32_t end_addr;
    uint32_t interal = sizeof(sys_log_param_t);
    int data_len = sizeof(sys_log_param_t) - sizeof(single_sav_t);
    uint8_t *pram = (uint8_t *)&SysLogParam;
    flash_table_t *flash_tmp = get_flash_table(FLASH_SYSLOG_PARA_ZONE);

    end_addr =flash_tmp->end_address - (flash_tmp->end_address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 interal;
    for (i = end_addr - interal; i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i -= interal) {
        flash_read(FLASH_SYSLOG_PARA_ZONE, i, (uint8_t *)&psav, sizeof(single_sav_t));
        if ((psav.magic == SYSTEM_LOG_MAGIC_PARAM) && (psav.len ==data_len)) {
            flash_read(FLASH_SYSLOG_PARA_ZONE, i + sizeof(single_sav_t), &pram[sizeof(single_sav_t)], data_len);
            if (psav.crc != CRC16(&pram[sizeof(single_sav_t)], data_len))
                continue;
            gp_sys_ram->system_log_param_addr = i;
            log_info("Load System Log Param Addr[0x%08x]!", gp_sys_ram->system_log_param_addr);
            return 0;
        }
    }

    /* 扫描不到合法的参数,导入默认系统日志参数 */
    load_system_log_default_param();
    /* 获取日志写地址 */
    gp_sys_ram->system_log_param_addr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log_info("Load System Log Param Addr(Default)[0x%08x]!", gp_sys_ram->system_log_param_addr);
    return 1;
}

读写系统日志目录接口,读写指定日志索引目录信息。实际实现会定义最新的目录信息存储在日志参数区,当日期发生改变,则表示当前目录信息已经完结,将最新的目录信息录入日志目录区保存,最多每天写入一次目录区。/* 读取日志目录区指定日志索引目录信息 */
int system_catalog_read(system_catalog_t *catalog, uint32_t id)
{
    uint32_t addr;
    int rlen = sizeof(system_catalog_t);
    uint8_t *pbuf = (uint8_t *)catalog;
    flash_table_t *flash_tmp = get_flash_table(FLASH_CATALOG_ZONE);

    if (0 == id)
        return -1;
    addr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 (rlen * (id - 1));
    if (addr > flash_tmp->end_address)
        return -1;

    return flash_read(FLASH_CATALOG_ZONE, addr, pbuf, rlen);
}

/* 写日志目录区目录信息 */
int system_catalog_write(system_catalog_t *catalog, uint32_t id)
{
    uint32_t start_offset;
    uint32_t start_addr;
    uint32_t start_base;
    uint32_t remainbyte;
    int wlen = sizeof(system_catalog_t);
    uint8_t *pdata = (uint8_t *)catalog;
    flash_table_t *flash_tmp = get_flash_table(FLASH_CATALOG_ZONE);

    if (0 == id) return -1;
    start_addr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 wlen * (id - 1);
    if ((start_addr + wlen) > flash_tmp->end_address) {
        start_addr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

    /* 本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
    remainbyte = FLASH_SECTOR_SIZE - (start_addr % FLASH_SECTOR_SIZE);
    /* 写入数据长度小于本扇区剩余长度,直接写入 */
    if (remainbyte > wlen) {
        remainbyte = wlen;
    }
    /* 写目录次数不会太频繁,视具体情况改写操作实现 */
    while (1) {
        start_base = SECTOR_BASE(start_addr);
        start_offset = SECTOR_OFFSET(start_addr);
        flash_read(FLASH_CATALOG_ZONE, start_base, sector_buf, FLASH_SECTOR_SIZE);
        flash_erase(FLASH_CATALOG_ZONE, start_base, FLASH_BLOCK_4K);
        memcpy((char *)&sector_buf[start_offset], pdata, remainbyte);
        flash_write(FLASH_CATALOG_ZONE, start_base, sector_buf, FLASH_SECTOR_SIZE);
        if (remainbyte == wlen) {
            break;
        } else {
            pdata += remainbyte;
            start_addr += remainbyte;
            wlen -= remainbyte;
            remainbyte = (wlen > FLASH_SECTOR_SIZE) ? FLASH_SECTOR_SIZE : wlen;
        }
    }

    return 0;
}

楼主:
打印系统日志目录区信息,可实现通过指令查询到目录区信息。int system_catalog_all_print(void)
{
    int i = 0;
    system_catalog_t catalog;

    printf("System Log Command Information:\r\n");
    printf("Query Specifies Log : AT+CATALOG=<LOG_ID><CR><LF>\r\n");
    printf("Query All Log : AT+CATALOG=<0><CR><LF>\r\n\r\n");
    printf("Query All System Catalog:\r\n");
    printf("LOG_ID  LOG_DATE  LOG_ADDR  LOG_OFFSET \r\n");
    for (i = 0; i < gp_sys_log->system_log.catalog_num; i++) {
        /* 当前最新目录信息 */
        if (i ==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id - 1)) {
            catalog =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 /* 获取当前最新目录信息 */
        } else {
            system_catalog_read(&catalog, i + 1);
        }
        printf("%d  %04d-%02d-%02d  0x%08X  %d \r\n",
            catalog.log_id, catalog.log_time.Year, catalog.log_time.Month, catalog.log_time.Day,
            catalog.log_addr, catalog.log_offset);
        memset((char *)&catalog, 0, sizeof(system_catalog_t));
    }
    return 0;
}

读取指定日志目录索引信息接口,可指定日志索引或者读取全部日志数据。int system_log_task(int argc)
{
    int rlen = 0;
    uint32_t offset, start_addr, end_addr;
    system_catalog_t catalog;
    flash_table_t *flash_tmp =get_flash_table(FLASH_SYSLOG_ZONE);

    if (0 == gp_sys_ram->system_log_print_enable)
        return 1;

    gp_sys_ram->system_log_print_enable = 0x00;
    if (gp_sys_ram->system_log_print_id == ALL_LOG_PRINT) {
        /* log回环写标志,打印整个LOG存储区 */
        if (0x01 ==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cyclic_status) {
            start_addr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end_addr = flash_tmp->end_address;
            offset = end_addr - start_addr;
        } else {
            start_addr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end_addr = start_addr + gp_sys_log->system_log.write_pos;
            offset = gp_sys_log->system_log.write_pos;
        }
    } else { /* 读取指定ID日志 */
        if (gp_sys_ram->system_log_print_id ==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id) {
            catalog =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
        } else {
            system_catalog_read(&catalog, gp_sys_ram->system_log_print_id);
        }
        start_addr = catalog.log_addr;
        offset = catalog.log_offset;
    }

    if (0 == offset)
        return 1;

    while (1) {
        rlen = (offset > 512) ? 512 : offset;
        system_log_read(sector_buf, start_addr, rlen);
        HAL_Delay(80);
        /* 目录信息通过调式串口打印 */
        bsp_debug_send(sector_buf, rlen);
        start_addr += rlen;
        offset -= rlen;
        if (0 == offset)
            break;
    }
    return 0;
}

楼主:
存储系统日志接口,实现更新存储日期,当写位置为扇区地址,则擦除一个扇区作为存储日志,这样避免每写一次就擦除一次。int system_log_write(uint8_t *wbuf, int wlen)
{
    uint32_t start_addr;
    uint8_t *pdata = wbuf;
    uint32_t remainbyte;
    int system_catalog_max_id;
    flash_table_t *flash_tmp =get_flash_table(FLASH_SYSLOG_ZONE);

    /* 计算目录区的最大存储目录项个数 */
    system_catalog_max_id = ((flash_tmp->end_address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 sizeof(system_catalog_t));
    start_addr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 gp_sys_log->system_log.write_pos;
    /* 存储数据地址大于规划内存地址范围处理 */
    if ((start_addr + wlen) > flash_tmp->end_address) {
        start_addr = flash_tmp->start_address;
        /* 写位置偏移量重置 */
        gp_sys_log->system_log.write_pos = 0;
        /* LOG回环存储标志置位 */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cyclic_status = 0x01;
    }
    /* 写位置偏移 */
    gp_sys_log->system_log.write_pos += wlen;

    if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latest_time.Year !=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time.Year) ||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latest_time.Month !=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time.Month) ||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latest_time.Day !=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time.Day)) {

        /* 日期改变,记录目录信息,当log_id为0,则不写入 */
        system_catalog_write(&gp_sys_log->system_catalog,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id);
        /* 记录存储日期 */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time =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latest_time;

        if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id + 1) >= system_catalog_max_id) {
            gp_sys_log->system_log.catalog_num = system_catalog_max_id; /* 目录循环写,目录数应为最大 */
            gp_sys_log->system_log.catalog_cyclic_status = 1; /* 目录回环写标志 */
        } else {
            if (0 == gp_sys_log->system_log.catalog_cyclic_status) {
                /* 获取目录数 */
                gp_sys_log->system_log.catalog_num =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id + 1;
            }
        }

        /* 存储最新目录项信息 */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id =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id + 1) % system_catalog_max_id;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addr = start_addr;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offset = wlen;
    } else {
        gp_sys_log->system_catalog.log_offset += wlen;
    }

    /* 写位置为存储起始地址并且不为扇区首地址 */
    if ((flash_tmp->start_address == start_addr) && (SECTOR_OFFSET(flash_tmp->start_address))){
        flash_read(FLASH_SYSLOG_ZONE, SECTOR_BASE(start_addr), sector_buf, FLASH_SECTOR_SIZE);
        flash_erase(FLASH_SYSLOG_ZONE, SECTOR_BASE(start_addr), FLASH_BLOCK_4K);
        /* 将扇区头部至起始地址区间的数据回写 */
        flash_write(FLASH_SYSLOG_ZONE, SECTOR_BASE(start_addr), &sector_buf[0], SECTOR_OFFSET(start_addr));
    }
    /* 写位置为扇区首地址,则擦除一个扇区的存储区    */
    if (0 == SECTOR_OFFSET(start_addr)) {
        flash_erase(FLASH_SYSLOG_ZONE, SECTOR_BASE(start_addr), FLASH_BLOCK_4K);
    }

    /* 本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
    remainbyte = FLASH_SECTOR_SIZE - (start_addr % FLASH_SECTOR_SIZE);
    /* 写入数据长度小于本扇区剩余长度,直接写入 */
    if (remainbyte > wlen) {
        remainbyte = wlen;
    }
    while (1) {
        flash_write(FLASH_SYSLOG_ZONE, start_addr, pdata, remainbyte);
        if (remainbyte == wlen) {
            break;
        } else {
            pdata += remainbyte;
            start_addr += remainbyte;
            wlen -= remainbyte;
            remainbyte = (wlen > FLASH_SECTOR_SIZE) ? FLASH_SECTOR_SIZE : wlen;
            /* 扇区首地址则擦除整个扇区,该扇区数据不保存 */
            if (0 == SECTOR_OFFSET(start_addr)) {
                flash_erase(FLASH_SYSLOG_ZONE, SECTOR_BASE(start_addr), FLASH_BLOCK_4K);
            }
        }
    }

    /* 环形存储参数 */
    save_system_log_param();
    return 0;
}

楼主:
系统调试对接
为了更好记录系统日志,将应用调试等级结合一块,实现记录错误调试信息以及需要保存的关键信息。定义的调试等级有:关闭调试等级、错误调试等级、警告调试等级、关键调试等级、debug调试等级。而 LOG_RECORD_LEVEL 将主动保存日志并输出信息,LOG_ERROR_LEVEL 会存储对应的日志信息,但需要根据应用调试等级输出信息。设置与读取应用调试等级由读者自行定义。
#define LOG_CLOSE_LEVEL    0x00 /* 关闭调试信息 */
#define LOG_ERROR_LEVEL    0x01 /* 错误调试信息 */
#define LOG_WARN_LEVEL    0x02 /* 警告调试信息 */
#define LOG_INFO_LEVEL    0x03 /* 关键调试信息 */
#define LOG_DEBUG_LEVEL    0x04 /* debug调试信息 */
#define LOG_RECORD_LEVEL   0x10 /* 保存日志并输出信息 */
#define LOG_PRINT_LEVEL    0xff

#define SET_LOG_LEVEL(LEVEL)  (gp_sys_param->system_print_level = LEVEL)
#define GET_LOG_LEVEL()    (gp_sys_param->system_print_level)

#define log_debug(fmt, args...)  log_format(LOG_DEBUG_LEVEL, fmt, ##args)
#define log_info(fmt, args...)  log_format(LOG_INFO_LEVEL, fmt, ##args)
#define log_warn(fmt, args...)  log_format(LOG_WARN_LEVEL, fmt, ##args)
#define log_error(fmt, args...)  log_format(LOG_ERROR_LEVEL, fmt, ##args)
#define log_record(fmt, args...) log_format(LOG_RECORD_LEVEL, fmt, ##args)
#define printf(fmt, args...)  log_format(LOG_PRINT_LEVEL, fmt, ##args)

typedef struct {
    int level;
    char *fmt_str;
}system_print_fmt_t;

system_print_fmt_t system_print_fmt_list[] = {
    { .level = LOG_ERROR_LEVEL,   .fmt_str = "<error>:"},
    { .level = LOG_WARN_LEVEL,    .fmt_str = "<warn>:"},
    { .level = LOG_INFO_LEVEL,    .fmt_str = "<info>:"},
    { .level = LOG_DEBUG_LEVEL,   .fmt_str = "<debug>:"},
    { .level = LOG_RECORD_LEVEL,  .fmt_str = "<record>:"},
};

int log_format(uint8_t level, const char *fmt, ...)
{
    #define TIME_PREFIX_SIZE (21)
    #define PRINT_MAX_SIZE  (1024 + TIME_PREFIX_SIZE)

    va_list args;
    int num = 0, i = 0, fmt_index = 0;
    int fmt_str_len = 0, ret = -1;
    int file_str_len = 0, line_str_len = 0;
    char line_buf[20] = {0};
    static char buf[PRINT_MAX_SIZE];
    static QueueHandle_t sem = NULL;
    time_t time = {0};

    /* 针对os系统 */
    if (NULL == sem) {
          sem = xSemaphoreCreateCounting(1, 1); /* always think of success */
    }

    xSemaphoreTake(sem, portMAX_DELAY);

    ret = -1;
    fmt_str_len = 0;
    if (level != LOG_PRINT_LEVEL) {
        if ((GET_LOG_LEVEL() < level) && (level != LOG_RECORD_LEVEL) && (level != LOG_ERROR_LEVEL))
            goto exit_end;

        for (i = 0; i < SYSTEM_PRINT_FMT_LIST_MAX; i++) {
            if (level == system_print_fmt_list.level) {
                fmt_index = i;
                break;
            }
        }
        if (i > SYSTEM_PRINT_FMT_LIST_MAX) {
            goto exit_end;
        }

        fmt_str_len = strlen(system_print_fmt_list[fmt_index].fmt_str);
        strncpy((char *)&buf[TIME_PREFIX_SIZE], system_print_fmt_list[fmt_index].fmt_str, fmt_str_len);
    }

    va_start(args, fmt);
    num = vsnprintf((char *)&buf[fmt_str_len + TIME_PREFIX_SIZE], PRINT_MAX_SIZE - fmt_str_len - TIME_PREFIX_SIZE - 2, fmt, args);
    va_end(args);

    if (num <= 0) {
        goto exit_end;
    }

    if (level != LOG_PRINT_LEVEL) {
        num += fmt_str_len;
        buf[num + TIME_PREFIX_SIZE] = '\r';
        buf[num + TIME_PREFIX_SIZE + 1] = '\n';
        num += 2;
    }

    if ((GET_LOG_LEVEL() < level) && (level == LOG_ERROR_LEVEL)) {
        //do nothing
    } else {
        ret = bsp_debug_send((uint8_t*)&buf[TIME_PREFIX_SIZE], num);
    }

    if ((LOG_ERROR_LEVEL == level) || (LOG_RECORD_LEVEL == level)) {
        bsp_rtc_get_time(&time);
        sprintf(&buf[0], "[%04d-%02d-%02d %02d:%02d:%02d",
            time.Year, time.Month, time.Day,time.Hour, time.Minute, time.Second);
        buf[TIME_PREFIX_SIZE - 1] = ']';
        gp_sys_log->system_log.log_latest_time = time;
        system_log_write((uint8_t *)buf, num + TIME_PREFIX_SIZE);
    }

exit_end:
    xSemaphoreGive(sem);
    return ret;
}
结语
本文提供的一种简易嵌入式设备系统日志记录方法,代码量不多,实现简单,针对不同的设备需要合理规划内存使用。根据软件运行状态,加入调试信息并保存对应的日志信息,方便开发人员了解系统或软件运行状况,协助开发分析数据资源从而更好完善系统,提高定位以及解决问题的效果。
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日志记录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B:
目录区、参数区、日志区这三部分非常重要

网友C:
日志有没有办法存在单片机本地啊

网友D:
记录嵌入式设备系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