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P4F6无法初始化IO输出高电平

楼主(2024-12-09):
你好,我用STM32F030P4F6这个作为主控芯片控制LED灯亮灭(LED是共阳接法)的时候发现,在初始化IO的时候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函数无法拉高IO,必须要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来拉高电平,导致我上电瞬间LED会闪一下,这种体验很不好

网友A:
GPIO配置错误

网友B:
检查STM32F030P4F6的电源和接地是否稳定可靠。不稳定的电源或接地不良可能会影响IO电平输出。

网友C:
检查输出类型是否设置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

网友D:
上拉或下拉电阻配置不正确

网友E:
检查GPIO初始化的代码是否正确,包括引脚号、模式、输出类型、速度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