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IDE编辑RT-Thread出错

楼主(2024-12-09):
如图,应该是编辑器的问题,请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A:
环境配置问题

网友B:
可能是代码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包含路径、库路径配置

网友D:
编译器与RT-Thread版本不兼容?

网友E:
检查是否所有必要的编译器选项都已正确配置

网友F:
RT-Thread配置问题

楼主:
检查是否有多个版本的相同库被链接到项目中导致冲突的

网友G:
如果错误与硬件相关(如外设初始化失败),检查硬件连接和初始化代码。

网友H:
依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