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定时器输入捕获异常

楼主(2024-12-09):
我使用STM32F030得TIM3去做一个输入捕获,需求是检测一个大约80us的低电平,我得思路是通过CH1直接检测下降沿,CH2间接检测上升沿,然后判断二者的差值;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上升沿的检测始终有问题,下降沿检测正常,最后跟踪下来发现在while(1)中增加一个HAL_Delay(1)就可以正常完成我得需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已经排查过输入的波形没问题;也尝试过交换CH1和CH2也一样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引脚连接错误

网友B:
检查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所连接的引脚是否正确。

网友C:
引脚与其他外设或功能可能有冲突。

网友D:
检查输入信号是否符合定时器输入捕获的要求,如信号频率、幅度和波形等。

网友E:
检查定时器的时钟源和预分频系数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F:
输入捕获的通道、极性和触发方式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G:
检查是否配置了正确的中断使能和中断优先级。

网友H:
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I:
中断处理函数逻辑是否正确。

网友J:
检查与输入捕获相关的变量和状态管理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