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START-L021测评】FREERTOS之互斥信号量

楼主(2024-12-09):
代码:
#include "at32l021_board.h"
#include "at32l021_clock.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semphr.h"
#include "stdio.h"
/** @addtogroup UTILITIES_examples
  * @{
  */
int cnt=0;
SemaphoreHandle_t MutexSemaphore;
/** @addtogroup FreeRTOS_demo
  * @{
  */

//unsigned char const mainSENDER_1=30;
//unsigned char const mainSENDER_2=50;
button_type at32_button_press(void);
void task1(void *pvParameters)
{
    static uint32_t times;
    while(1)
    {
                                xSemaphoreTake(MutexSemaphore,portMAX_DELAY);
                                printf("low task Running!\r\n");
                                for(times=0;times<2000000;times++)
                                {
                                        delay_us(2);
                                        //taskYIELD();
                                }
                                xSemaphoreGive(MutexSemaphore);
        vTaskDelay(1000);                                               /* 延时1000ticks */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ask2
* @param       pvParameters : 传入参数(未用到)
* @retval      无
*/

void Keyprocess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printf("middle task Running!\r\n");
                        vTaskDelay(1000);

    }
}

void task3(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printf("high task Pend Sem!\r\n");
                        xSemaphoreTake(MutexSemaphore,portMAX_DELAY);
                        printf("high task Running!\r\n");
                        xSemaphoreGive(MutexSemaphore);
                        vTaskDelay(1000);

    }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delay_init();
  /* init led2 and led3 */
  at32_led_init(LED2);
  at32_led_init(LED3);
        at32_button_init();
  /* init usart1 */
  uart_print_init(115200);

        MutexSemaphore=xSemaphoreCreateMutex();
                if(MutexSemaphore==NULL)
                {
                        printf("Sema Create Failed!\r\n");
                }

                /* create led2 task */
                xTaskCreate(task1,
                 "vTask1",
                 128,
                (void *)30,

                                                                 2,
                NULL);

                xTaskCreate(Keyprocess_task,
                 "vTask2",
                 128,
                 NULL,
                 3,
                 NULL);
                xTaskCreate(task3,
                 "vTask3",
                 128,
                 NULL,
                 4,
                 NULL);

                /* start scheduler */
                vTaskStartScheduler();

}

运行效果图:

网友A:
这看不出来互斥啊,可以稍微讲解一下不。三个任务的执行过程

楼主:
互斥信号量是为了解决优先级反转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