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 STM32 外设进行数据采集与处理

楼主(2024-12-09):
数据采集
在 STM32 中,数据采集通常是通过 ADC 来完成的。假设我们想读取外部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光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的模拟输出,以下是步骤:

配置 ADC
初始化 ADC:选择要使用的 ADC 通道,并配置采样时钟、分辨率、对齐方式等参数。
启动 ADC 转换:启动 ADC 转换,可以选择使用定时器触发或软件触发。
读取 ADC 结果:等待 ADC 转换完成后,读取 ADC 的数字值。
c

// 示例代码:初始化 ADC 和读取数据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初始化 ADC
void ADC_Init() {
    // ADC 配置结构体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启动 ADC 外设
    HAL_ADC_Start(&hadc1);

    // 配置 ADC 输入通道(例如,通道1用于读取模拟输入)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 读取 ADC 数据
uint32_t Read_ADC() {
    // 启动 ADC 转换
    HAL_ADC_Start(&hadc1);

    // 等待转换完成
    if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1000000) == HAL_OK) {
        // 读取转换结果
        return HAL_ADC_GetValue(&hadc1);
    }
    return 0;
}

楼主:
信号调理
许多模拟信号需要调理,尤其是来自传感器的信号。常见的调理方法包括:

放大信号:使用运算放大器将信号放大至 ADC 的输入范围。
滤波信号:使用低通滤波器或带通滤波器来去除高频噪声。
偏置调整:某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可能需要偏置或参考电压,确保信号适合 ADC 的输入范围。
例如,在读取一个传感器的输出时,可以先使用 Op-Amp 进行信号放大,然后将其送入 ADC 进行数字化。

楼主:
滤波
可以使用数字滤波器对 ADC 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去噪处理,如平均滤波、卡尔曼滤波等。
在 STM32 上,你可以通过中断或定时器周期性地进行采样和滤波操作。
c

// 示例代码:平均滤波
#define NUM_SAMPLES 10
uint32_t ADC_Samples[NUM_SAMPLES];
uint32_t Get_Avg_ADC_Value() {
    uint32_t sum = 0;
    for (int i = 0; i < NUM_SAMPLES; i++) {
        sum += ADC_Samples[i];
    }
    return sum / NUM_SAMPLES;
}

楼主:
数据输出与控制
采集并处理完数据后,结果可以通过 DAC 输出到外部设备,或者用作控制信号。例如,可以通过 DAC 输出一个控制电压,用于驱动一个电机、LED 或其他模拟设备。

c

// 示例代码:使用 DAC 输出模拟信号
void DAC_Init() {
    // 初始化 DAC 外设
    HAL_DAC_Start(&hdac, DAC_CHANNEL_1);
}

void DAC_Output(uint32_t value) {
    // 设置 DAC 输出值(10 位分辨率)
    HAL_DAC_SetValue(&hdac, DAC_CHANNEL_1, DAC_ALIGN_12B_R, value);
}
通过上述步骤,STM32 可以实现数据采集、信号处理和模拟输出,广泛应用于各种传感器接口、控制系统等领域。

楼主:
通过 STM32 的模拟外设,如 ADC、DAC、比较器等,可以实现强大的数据采集、处理与控制功能。利用这些外设,你可以轻松地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处理这些信号,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到控制系统中。STM32 的灵活性和强大的外设支持,使其成为嵌入式系统中广泛使用的解决方案,尤其适合于需要模拟信号处理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