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如何使用 DMA 提高外设的数据传输效率

楼主(2024-12-11):
在 STM32 上使用 DMA,可以大幅提高外设与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效率,减少 CPU 的负担。下面是一个常见的 STM32 DMA 应用的实现步骤。

配置 DMA
启用 DMA 外设时钟:首先,需要启用 DMA 控制器和相关外设的时钟。

配置 DMA 流:DMA 控制器有多个通道和流,每个流可以与不同的外设进行数据传输。

配置 DMA 流时,需要指定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大小、传输方向等参数。

配置 DMA 传输模式:选择传输模式,如单次传输模式或循环模式,并设置传输的数据量。

启动 DMA 传输:启动 DMA 外设并启动传输。在传输过程中,DMA 控制器会自动完成数据传输。

DMA 示例代码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演示如何使用 STM32 的 DMA 从 ADC 获取数据并传输到内存:

c

#include "stm32f4xx_hal.h"

#define ADC_BUFFER_SIZE  100

// ADC 采样数据缓冲区
uint16_t ADC_Buffer[ADC_BUFFER_SIZE];

// ADC DMA 句柄
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

// ADC 配置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void ADC_DMA_Init(void)
{
    // 启用 ADC 和 DMA 时钟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配置 ADC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_MOD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L_ADC_Init(&hadc1);

    // 配置 DMA
    hdma_adc.Instance = DMA2_Stream0;
    hdma_adc.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hdma_adc.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adc.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Init.Mode = DMA_CIRCULAR;  // 循环模式
    hdma_adc.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AL_DMA_Init(&hdma_adc);

    // 将 DMA 配置与 ADC 绑定
    __HAL_LINKDMA(&hadc1, DMA_Handle, hdma_adc);

    // 启动 DMA 与 ADC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ADC_Buffer, ADC_BUFFER_SIZE);
}

void ADC_DMA_IRQHandler(void)
{
    if (__HAL_ADC_GET_FLAG(&hadc1, ADC_FLAG_EOC)) {
        // 处理 ADC 数据
        // 这里可以将 ADC_Buffer 中的数据进行处理或发送到其他外设
    }
}
在上面的代码中,STM32 启用了 DMA 传输模式,将 ADC 的采样数据直接传输到内存缓冲区 ADC_Buffer 中,避免了 CPU 参与每个数据项的传输。这样,CPU 可以在 DMA 传输过程中执行其他任务,极大地提高了数据采集的效率。

网友A:
DMA 允许外设将数据直接传输到内存,或者从内存传输到外设,而无需 CPU 进行中介操作。

网友B:
DMA支持多种数据传输模式,包括单次传输、突发传输和循环传输。选择合适的传输模式可以优化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C:
根据要传输的数据类型和外设,选择合适的DMA通道可以优化传输速度

网友D:
DMA通道具有可配置的优先级,用于确定在多个DMA传输同时发生时哪个传输具有优先权

网友E:
确定DMA数据缓冲区大小和对齐,以及设置DMA数据传输顺序和循环模式,以优化DMA传输性能

网友F:
DMA可以传输不同宽度的字节,例如8位、16位或32位。选择与数据类型匹配的数据宽度可以优化传输速度和内存利用率

网友G:
DMA循环模式允许在传输完成时自动重新启动传输。这对于需要连续传输数据的情况非常有用,例如音频或视频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