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 的 USB 设备与主机功能开发

楼主(2024-12-09):
在 STM32 微控制器上实现 USB 设备或主机功能是许多嵌入式应用中的重要功能。通过 STM32 的 USB 外设,可以轻松地实现 USB 设备功能或主机功能。STM32 提供了丰富的 USB 库和硬件支持,使得开发 USB 设备与主机功能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

1. STM32 的 USB 外设概述
STM32 微控制器系列中,许多型号都配备了 USB 外设模块,支持 USB 2.0 Full-Speed 或 High-Speed。这些外设模块支持两种主要模式:

USB 设备模式:STM32 作为 USB 设备与主机进行通信。
USB 主机模式:STM32 作为 USB 主机,控制和管理连接的 USB 设备。
STM32 的 USB 外设支持不同的设备类型,并且可以通过 USB 库来简化开发。

楼主:
USB 设备模式开发
2.1 USB HID开发
USB HID 设备是最常见的一类 USB 设备类型,通常用于键盘、鼠标、游戏控制器等设备。STM32 通过 USB HID 类协议支持这类设备。USB HID 协议允许 STM32 作为设备与主机进行交互,传输输入设备的数据。

2.1.1 USB HID 示例:实现一个虚拟键盘
启用 USB 外设: 在 STM32CubeMX 中,配置 USB 为 Device Mode,选择 HID Device 作为 USB 设备类型。 在 Middleware 中启用 USB Host 和 HID 功能。

USB HID 固件配置: STM32CubeMX 会自动生成配置代码和必要的库。你需要在 usb_device.c 和 usb_hid.c 中编写 HID 设备的功能代码。

编写 HID 数据传输函数: 使用 USB HID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例如按键按下和释放)。这里的一个典型应用是通过 HID 协议模拟键盘。

c

#include "usb_device.h"
#include "usbd_hid.h"
#include "usbd_ctlreq.h"

// 定义 HID 报告描述符(例如键盘的 HID 报告)
__ALIGN_BEGIN static uint8_t HID_ReportDescriptor[] __ALIGN_END = {
    0x05, 0x01, 0x09, 0x06, 0xA1, 0x01, 0x09, 0x01,
    0xA1, 0x00, 0x05, 0x07, 0x19, 0x00, 0x29, 0x01,
    0x15, 0x00, 0x25, 0x01, 0x95, 0x01, 0x75, 0x01,
    0x81, 0x02, 0xC0
};

// 设置 HID 报告
static uint8_t HID_Buffer[8] = {0}; // 存储 HID 输入报告数据

// 初始化 HID 设备
void USB_HID_Init(void)
{
    // 配置 USB HID 设备并启动
    USBD_Init(&hUsbDeviceFS, &USB_DeviceDesc, 0);
    USBD_RegisterClass(&hUsbDeviceFS, &USBD_HID);
    USBD_Start(&hUsbDeviceFS);
}

// 发送 HID 数据(如按键事件)
void USB_HID_SendReport(uint8_t* report)
{
    // 向主机发送 HID 数据(例如键盘按下事件)
    USBD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report, sizeof(report));
}
键盘按键模拟: 在程序中,通过调用 USB_HID_SendReport() 函数,将按键状态传递给主机,从而模拟一个键盘的按键输入。

楼主:
USB CDC(通信设备类)开发
USB CDC(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通常用于模拟串口通信,将 STM32 作为 USB 串口设备,使得它可以通过 USB 与主机通信。

在 STM32CubeMX 中配置 USB CDC: 选择 USB 设备模式,并启用 CDC 类。

开发 CDC 应用: 在 usb_device.c 和 usb_cdc.c 文件中实现 CDC 数据的接收和发送功能。通常,数据通过 CDC_Transmit_FS() 和 CDC_Receive_FS() 进行处理。

c

#include "usb_device.h"
#include "usbd_cdc_if.h"

// 定义一个缓冲区,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uint8_t CDC_Buffer[64];

// 初始化 CDC 设备
void USB_CDC_Init(void)
{
    // 配置 USB CDC 设备并启动
    USBD_Init(&hUsbDeviceFS, &USB_DeviceDesc, 0);
    USBD_RegisterClass(&hUsbDeviceFS, &USBD_CDC);
    USBD_Start(&hUsbDeviceFS);
}

// 发送数据到 USB 主机
void USB_CDC_Transmit(uint8_t* data, uint16_t size)
{
    CDC_Transmit_FS(data, size);
}

// 接收来自 USB 主机的数据
void USB_CDC_Receive(uint8_t* buffer, uint16_t len)
{
    // 在此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通过这种方式,STM32 可以充当一个虚拟串口设备,向主机发送数据或接收来自主机的数据。

楼主:
USB 主机模式开发
STM32 还可以作为 USB 主机,通过主机控制 USB 外设(如 USB 存储设备、USB 键盘、USB 摄像头等)。USB 主机模式通常用于与 USB 存储设备(如 U 盘)或 HID 设备(如鼠标、键盘)交互。

3.1 USB 主机模式:USB 存储设备
启用 USB 主机功能: 在 STM32CubeMX 中,启用 USB 主机并选择 Mass Storage Class(MSC)。

开发 USB 存储设备应用: STM32 会通过 USB 主机控制器与外部存储设备(如 USB U 盘)进行通信。可以利用 USBH_MSC 库进行文件系统访问。

c

#include "usb_host.h"
#include "usb_host_msc.h"

USBH_HandleTypeDef hUsbHostFS;
USBH_MSC_BOT_HandleTypeDef hMSC_BOT_Handle;

// 初始化 USB 主机
void USB_Host_Init(void)
{
    // 初始化 USB 主机控制器
    USBH_Init(&hUsbHostFS, USBH_UserCallback, 0);
    USBH_RegisterClass(&hUsbHostFS, USBH_MSC_CLASS);
    USBH_Start(&hUsbHostFS);
}

// USB 存储设备事件处理
void USB_Host_Process(void)
{
    USBH_Process(&hUsbHostFS);
    if (USBH_MSC_IsReady(&hUsbHostFS)) {
        // 在此进行 U 盘文件操作
    }
}
与 USB 存储设备的交互: 通过 USBH_MSC 库,可以方便地访问和操作 USB 存储设备,进行读取和写入文件等操作。
3.2 USB 主机模式:USB HID
USB 主机模式还可以与 USB HID 设备(如键盘、鼠标)进行交互。STM32 作为主机,可以控制 USB HID 设备并接收来自设备的数据。

楼主:
使用 STM32 的 USB 库
STM32 提供了官方的 USB 库,主要包括 USB Device 和 USB Host 两个部分,分别用于开发 USB 设备和 USB 主机功能。

STM32 USB Device库:用于创建 USB 设备应用,支持 HID、CDC、MSC、Audio 等类协议。
STM32 USB Host库:用于创建 USB 主机应用,支持 HID、MSC 等设备类型。
4.1 USB 库结构
USB Device 库:包含 USB 设备的协议栈和各类设备类的实现,开发者只需在应用中处理数据传输。
USB Host 库:包含 USB 主机协议栈和设备类的驱动,支持与 USB 设备(如键盘、鼠标、存储设备等)的通信。

楼主:
在 STM32 上开发 USB 设备和主机功能涉及到 USB 协议栈的配置、硬件接口的初始化和数据传输的处理。通过使用 STM32CubeMX 和 USB 库,开发者可以轻松实现 USB HID、USB CDC、USB Mass Storage 等功能。无论是将 STM32 作为 USB 设备(如模拟键盘、串口设备等),还是作为 USB 主机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都能通过 STM32 的强大硬件支持和丰富的 USB 库来实现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