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的图形显示与用户界面设计

楼主(2024-12-09):
STM32 的图形显示与用户界面设计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不仅可以用于嵌入式系统的控制,还可以通过驱动 TFT/LCD 显示屏进行图形界面的开发,广泛应用于用户界面设计。通过 STM32 的图形处理能力,能够在显示屏上创建直观的图形、按钮、图标、文本等元素,增强用户体验。

1. STM32 驱动 TFT/LCD 显示屏
1.1 TFT/LCD 显示屏基础
TFT  显示屏是一种通过薄膜晶体管控制的 LCD 显示屏。它可以显示多种颜色,并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和对比度。
LCD 是液晶显示屏的缩写,常用于嵌入式系统中显示信息。LCD 显示屏分为单色和全彩类型。
STM32 控制器通过 并行接口 或 串行接口连接 TFT/LCD 显示屏。常见的显示屏尺寸有 1.8 英寸、2.4 英寸、3.5 英寸等,通常具有 16 位或 18 位颜色深度。

1.2 驱动显示屏
驱动 TFT/LCD 显示屏需要对显示屏的控制寄存器进行配置,如设置显示的分辨率、颜色格式以及控制面板。STM32 可以通过外部硬件接口与显示屏进行通信。

常见的驱动芯片有:

ST7735:用于小型显示屏,通常通过 SPI 接口通信。
ILI9341:常用于较大分辨率的 TFT 屏幕,支持 SPI 或并行接口。
SSD1963:用于更大分辨率的 LCD 显示屏,支持并行接口。
以下是 STM32 与 TFT 显示屏连接的基本步骤:

初始化 SPI 或并行接口:通过 STM32 的 SPI 外设或并行接口与显示屏连接。
配置显示屏:根据显示屏的控制器手册,配置分辨率、颜色格式等。
绘制图形与文本:通过 STM32 的库或外部图形库绘制图形、文本和控件。

楼主:
基于 STM32 的 GUI 设计
STM32 提供了多个库和框架来实现图形界面设计。常见的 GUI 库包括 TouchGFX、uGUI 和 LittlevGL ,它们可以简化图形界面的开发,并为嵌入式设备提供丰富的控件支持。

2.1 TouchGFX:
TouchGFX 是由 STMicroelectronics 提供的一个轻量级图形库,专为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设计。它提供了强大的功能和优化的性能,能够高效地在资源有限的设备上实现图形界面。

优点:优化了图形性能,支持复杂的图形、动画和触摸界面。
功能:提供了按钮、滑块、列表、文本框、图标等多种控件,支持图形加速和硬件渲染。
TouchGFX 简单使用步骤:

创建项目:通过 STM32CubeMX 创建项目,并启用 TouchGFX 中间件。
设计界面:使用 TouchGFX Designer 工具设计界面,拖拽控件来构建 UI。
代码生成:设计完成后,点击生成代码,然后在 STM32CubeIDE 中编写应用逻辑。
部署与调试:将代码部署到开发板,调试并优化界面效果。

楼主:
uGUI:
uGUI 是一个轻量级的图形库,适用于 STM32 等嵌入式平台。它提供了一些常用的图形控件,如按钮、标签、文本框等。uGUI 库的特点是简洁、高效,适用于资源受限的应用。

优点:代码体积小,适合于内存和处理器性能有限的系统。
功能:提供了常用的图形控件、基本的图形绘制功能,并支持触摸屏。
uGUI 使用步骤:

下载 uGUI 库:从 uGUI 官网或 GitHub 获取最新版本的 uGUI 库。
集成到 STM32 项目:将 uGUI 库集成到 STM32CubeMX 生成的项目中。
创建界面:使用 uGUI 提供的 API 创建按钮、标签等控件,并定义界面逻辑。
运行与调试:编译并下载代码到开发板,调试和优化 GUI 界面。

楼主:
LittlevGL :
LittlevGL是一个开源的图形库,专为嵌入式设备设计。它支持多种硬件平台,包括 STM32,提供了丰富的控件库,适合用于开发复杂的图形界面。

优点:功能强大、跨平台,支持触摸屏、图标、动画等复杂界面设计。
功能:支持丰富的控件、动画、图表和图形绘制。可以实现动态更新、滑动、过渡等动画效果。
LittlevGL 使用步骤:

集成 LVGL:将 LVGL 库添加到 STM32 项目中。
配置显示屏:根据显示屏的接口设置 SPI 或并行接口与 LVGL 配合使用。
创建 GUI 控件:使用 LVGL 提供的 API 创建按钮、标签、图标、列表框等控件。
动画和过渡:利用 LVGL 的动画功能实现界面动态效果。

楼主:
图形界面设计的基本元素
设计一个功能完备的图形用户界面(GUI)时,通常需要以下基本元素:

3.1 显示文字
在 STM32 上显示文本是 GUI 中最常见的任务之一。大多数图形库(如 TouchGFX、uGUI 和 LVGL)都提供了显示文字的功能,支持不同的字体、颜色和大小。

示例代码(uGUI):

c

#include "ugui.h"

UG_GUI gui;  // GUI 对象

void DisplayText(void)
{
    UG_Init(&gui, myDrawFunction, 320, 240);  // 初始化界面,320x240分辨率
    UG_FontSelect(&myFont);  // 选择字体
    UG_PutString(10, 10, "Hello, STM32!");  // 在(10, 10)位置显示文本
}

楼主:
按钮和控件
按钮是用户界面中最常见的交互元素,通常用于触发某些操作或切换状态。你可以通过图形库来创建按钮,并为按钮定义回调函数。

示例代码(TouchGFX):

cpp

Button myButton;
myButton.setPosition(100, 100, 150, 50);
myButton.setText("Click Me");
myButton.setAction(buttonClicked);

void buttonClicked()
{
    // 处理按钮点击事件
}

楼主:
图标和图片
使用图标或图片可以提高界面的可读性和美观性。大多数图形库都支持加载和显示位图或图像文件。

示例代码(LVGL):

c

lv_obj_t * img = lv_img_create(lv_scr_act(), NULL);  // 创建图片对象
lv_img_set_src(img, &myImage);  // 设置图片来源
lv_obj_align(img, NULL, LV_ALIGN_CENTER, 0, 0);  // 将图片居中显示

楼主:
滑块、进度条和输入框
滑块和进度条常用于显示数据的变化情况。输入框允许用户输入文本数据。

示例代码(uGUI):

c

UG_Slider slider;
UG_SliderCreate(&slider, 10, 50, 100, 10);
UG_SliderSetValue(&slider, 50);  // 设置滑块的初始值为50

楼主:
通过 STM32 驱动 TFT/LCD 显示屏,可以为嵌入式系统设计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使用 TouchGFX、uGUI 或 LittlevGL 等图形库,开发者可以快速实现按钮、图标、文本框、进度条等控件,并为用户提供丰富的交互体验。在设计时,需要考虑硬件资源以及图形界面的流畅性、响应速度等方面,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用户体验。

网友A(2025-03-24):
你使用的是哪款 TFT/LCD 显示屏?如果是 ILI9341,那配置起来相对简单,但在 STM32F0 上可能要特别注意时序设置。

网友B:
使用 SPI 驱动 TFT 屏幕时,传输速度很重要,你有没有调整 SPI 时钟频率来提高图形刷新率?

网友C:
在配置显示屏时,是否遇到过色彩显示不正常的情况?通常是颜色格式(RGB565 或 RGB666)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D:
你用的是 STM32 的 HAL 库还是 LL 库来驱动 TFT 屏幕?LL 库的效率更高,但 HAL 库可能在开发中更容易使用。

网友E:
如果是多按键的触摸屏,你考虑过如何处理屏幕上的触摸事件?比如使用定时器扫描或者外部中断触发。

网友F:
我有用过一些开源图形库,比如 LittlevGL,它可以帮助你更方便地实现按钮、滑块等控件。你有考虑过这个吗?

网友G:
显示屏初始化时,是否有配置好复位信号?有些显示屏需要额外的复位过程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H:
你是否需要在图形界面上动态更新数据,比如实时显示传感器数据?可以考虑通过 DMA 来提升数据更新速度。

网友I:
如果要绘制大量动态图形,建议优化图形刷新方法,避免每次重绘整个屏幕。可以通过区域刷新减少计算量。

网友J:
你是否考虑过将显示控制与任务调度分开?比如在 FreeRTOS 中将显示界面的更新放到专用的任务中,这样更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