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使能函数控制PWM间歇性输出,PWM载波

楼主(2024-12-09):
    PWM1_16BIT_WritePeriodRegister(10000);
    PWM1_16BIT_SetSlice1Output1DutyCycleRegister(5000);
    PWM1_16BIT_SetSlice1Output2DutyCycleRegister(5000);
    PWM1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

    while(1)
    {
        PWM1_16BIT_Enable();
        DELAY_milliseconds(20);
        PWM1_16BIT_Disable();
        DELAY_milliseconds(20);
    }

楼主:
先对PWM频率和占空比做设置,然后通过使能函数控制开启。效果显著。

网友A:
真给力,这个芯片潜力巨大

楼主:
会不会电报调制就是用这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