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派-GD32F470ZGT6,GD32F4xx_Firmware_Library_V3.2.0.7z,串口输出,打印两次

楼主(2024-12-09):
结论:延时时间太短,复位两次

# 问题描述

打印两次
# 问题查找

找了半天,我用别人的代码,就打印一次,然后,一行一行复制,排查问题
结果,代码都一样,还是输出两次

后来,试着试着,会不会是标准库的问题?
结果将别人的标准库,全复制过去,结果:打印一次,好了 !!!
经排查,是  `Firmware/CMSIS/GD/GD32F4xx/Source/system_gd32f4xx.c` 文件

我的版本:`GD32F4xx_Firmware_Library_V3.2.0.7z`

## 之前

```c
#define RCU_MODIFY      {volatile uint32_t i; \
                         RCU_CFG0 |= RCU_AHB_CKSYS_DIV2; \
                         for(i=0;i<50000;i++); \
                         RCU_CFG0 |= RCU_AHB_CKSYS_DIV4; \
                         for(i=0;i<50000;i++);}

void SystemInit (void)
{
    /* FPU settings */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SCB->CPACR |= ((3UL << 10*2)|(3UL << 11*2));  /* set CP10 and CP11 Full Access */
#endif
    /* Reset the RCU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
    /* Set IRC16MEN bit */
    RCU_CTL |= RCU_CTL_IRC16MEN;

    RCU_MODIFY
```

## 现在

```c
#define RCU_MODIFY(__delay)     do{                                     \
                                    volatile uint32_t i;                \
                                    if(0 != __delay){                   \
                                        RCU_CFG0 |= RCU_AHB_CKSYS_DIV2; \
                                        for(i=0; i<__delay; i++){       \
                                        }                               \
                                        RCU_CFG0 |= RCU_AHB_CKSYS_DIV4; \
                                        for(i=0; i<__delay; i++){       \
                                        }                               \
                                    }                                   \
                                }while(0)
void SystemInit (void)
{
    /* FPU settings */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SCB->CPACR |= ((3UL << 10*2)|(3UL << 11*2));  /* set CP10 and CP11 Full Access */
#endif
    /* Reset the RCU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
    /* Set IRC16MEN bit */
    RCU_CTL |= RCU_CTL_IRC16MEN;
    while(0U == (RCU_CTL & RCU_CTL_IRC16MSTB)){
    }
    RCU_MODIFY(0x50);
```

可以看到,之前是 50000,后来改成 0x50,延时时间变小

网友A(2025-01-31):
可以看到,之前是 50000,后来改成 0x50,延时时间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