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0元(功能说明)
[ARM入门] 深度解析浮点数算术标准(IEEE754_754)

楼主(2024-12-09):
[i=s] 本帖最后由 深藏功名丿小志 于 2024-12-9 22:23 编辑

目录

  • 0、导读
  • 1、引言
  • 2、浮点数存储格式
  • 3、转换流程
    • 3.1、将整数部分转换为二进制
    • 3.2、将小数部分转为二进制
    • 3.3、规范化
    • 3.4、调整阶码
    • 3.5、尾数舍入
    • 3.6、组三元素
  • 4、单/双精度浮点数比较
    • 4.1、存储格式
    • 4.2、精度
    • 4.3、浮点数范围
    • 4.4、浮点数比较
  • 5、阶码相关问题探索
    • 5.1、什么是移码
    • 5.2、如何计算移码
    • 5.3、为什么要用移码表示
  • 6、指数e
    • 6.1、指数范围
    • 6.2、特殊值
  • 7、文中问题解答
  • 8、参考链接
  • 9、总结

0、导读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浮点数在计算机中的表示、存储和精度问题。通过详细的解释和示例,您将了解浮点数误差的根源。文章内容较多,大约3700余字,阅读时间约为10分钟,建议先收藏,待有空时再细细品读。

1、引言

0.1 + 0.2 为什么不等于 0.3 ?

当被问及浮点数为何存在误差时,你将如何回答?

没看完这篇文章之前你可能会回答:"哼,反正我就知道有误差..."

阅读完这篇文章后,你将能够更准确地回答这类问题,让我们开始这段学习之旅吧!

2、浮点数存储格式

浮点型在内存中的存储不是像整形那样直接存储的,而是用一种二进制的科学计数法来表示的,具体的数学表达式为

 V = (-1) <sup>s</sup> × M × 2 <sup>e</sup>

其中,e = E - 127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IEEE 754 是一种标准,用于定义浮点数的表示方法,浮点型数据的存储格式如下

请务必记住,尾数存储用原码,阶码存储用移码

  • S(符号位):0代表正数,1代表负数。
  • E(阶码):指数字段需要同时表示正指数和负指数。为了得到存储的指数,在实际指数上加一个偏置,其中 e=E-127
  • M(尾数):一个规范化尾数就是小数点左边只有一个1,然后是小数点后面的尾数部分。

注意本文后续使用的 e表示科学计数法中的指数部分,E表示存储格式中的阶码,默认的对象都指单精度的浮点数。

3、转换流程

接下来我选择了一个恋爱脑的数字,将 1314.520转换到32位单精度IEEE 754二进制浮点表示标准。

3.1、将整数部分转换为二进制

将整数部分反复除以2,并记录每次的余数,直到商为0为止。

division = quotient + remainder;
1314 ÷ 2 = 657 + 0;
657  ÷ 2 = 328 + 1;
328  ÷ 2 = 164 + 0;
164  ÷ 2 = 82  + 0;
82   ÷ 2 = 41  + 0;
41   ÷ 2 = 20  + 1;
20   ÷ 2 = 10  + 0;
10   ÷ 2 = 5   + 0;
5    ÷ 2 = 2   + 1;
2    ÷ 2 = 1   + 0;
1    ÷ 2 = 0   + 1;

从上面构造的列表的底部开始取所有余数,即为整数部分的二进制表示。 1314<sub>10</sub>=101 0010 0010<sub>2</sub>

3.2、将小数部分转为二进制

将小数部分不断乘以2,并记录每次的整数部分,直到小数部分为0或达到所需的精度为止

#) multiplying = integer + fractional part;
1) 0.52 × 2 = 1 + 0.04;
2) 0.04 × 2 = 0 + 0.08;
3) 0.08 × 2 = 0 + 0.16;
4) 0.16 × 2 = 0 + 0.32;
5) 0.32 × 2 = 0 + 0.64;
6) 0.64 × 2 = 1 + 0.28;
7) 0.28 × 2 = 0 + 0.56;
8) 0.56 × 2 = 1 + 0.12;
9) 0.12 × 2 = 0 + 0.24;
10) 0.24 × 2 = 0 + 0.48;
11) 0.48 × 2 = 0 + 0.96;
12) 0.96 × 2 = 1 + 0.92;
13) 0.92 × 2 = 1 + 0.84;
14) 0.84 × 2 = 1 + 0.68;
15) 0.68 × 2 = 1 + 0.36;
16) 0.36 × 2 = 0 + 0.72;
17) 0.72 × 2 = 1 + 0.44;
18) 0.44 × 2 = 0 + 0.88;
19) 0.88 × 2 = 1 + 0.76;
20) 0.76 × 2 = 1 + 0.52;
21) 0.52 × 2 = 1 + 0.04;
22) 0.04 × 2 = 0 + 0.08;
23) 0.08 × 2 = 0 + 0.16;
24) 0.16 × 2 = 0 + 0.32;

虽然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等于0的小数部分,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迭代(超过尾数限制)。

从顶部开始依次取乘法运算的所有整数部分,即为小数部分的二进制: 0.52<sub>10</sub>=0.1000 0101 0001 1110 1011 1000<sub>2</sub>

3.3、规范化

前面得出了整数以及小数部分的二进制表示,合并以后即:

1314.52<sub>10</sub> = 101 0010 0010.1000 0101 0001 1110 1011 1000<sub>2</sub>

将小数点向左移动 10 位,使其左边只剩下一位非零的数字

1314.52<sub>10</sub> = 101 0010 0010.1000 0101 0001 1110 1011 1000<sub>2</sub> = 101 0010 0010.1000 0101 0001 1110 1011 1000<sub>2</sub> ×2 <sup>0</sup> = 1.0100 1000 1010 0001 0100 0111 1010 1110 00<sub>2</sub> ×2 <sup>10</sup>

再回顾一下浮点数的数学表达式 V = (-1) <sup>s</sup> × M × 2 <sup>e</sup> 由此可知

s = 0 M = 1.0100 1000 1010 0001 0100 0111 1010 1110 00 e = 10

3.4、调整阶码

根据规范化得知指数 e = 10,又根据公式 e = E - 127 可得知道 E=137,所以八位阶码的二进制表示如下所示:

E = 137<sub>10</sub> = 1000 1001<sub>2</sub>

3.5、尾数舍入

由第三步 规范化得出的尾数M有34位,但是存储格式中尾数只有23位,下面划线的是多出的部分,所以需要对尾数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四舍五入。

M = 1. 0100 1000 1010 0001 0100 011 1 1010 1110 00

一共有四种舍入方式,

  • 向偶数舍入,就近舍入(默认)。
  • 朝0舍入:即朝数轴零点方向舍入,即直接截尾。
  • 朝正无穷舍入:对正数而言,只要多余位不全为0则向最低有效位进1;负数则直接截尾。
  • 朝负无穷舍入:对负数而言,向最低有效位进1;正数若多余位不全部为0则简单截尾。

向偶数舍入,简单理解就要让尾数的最后一位为0,让其保持偶数,能够被2整除。当尾数的最低位为0时,已经是属于偶数了,无需处理。当尾数最低位为1时,需要加1,使其保持偶数。

因为本例计算出尾数的最后一位为1,按照就近舍入(向偶舍入)原则需要加1使其保持偶数。

所以经过调整后的M为

M = 0100 1000 1010 0001 0100 011 + 1 M = 0100 1000 1010 0001 0100 100

3.6、组三元素

根据前面的步骤可以得知

s = 0 E = 1000 1001 <sub>2</sub> M = 0100 1000 1010 0001 0100 100 <sub>2</sub>

1324.52<sub>10</sub> = 0-1000 1001-0100 1000 1010 0001 0100 100<sub>2</sub>

我们去一个转换网站上验证一下转换结果,网站链接放在文章末尾了。

可以看到,跟我们转换的结果是相同的,说明网站转换也是选择向偶数舍入的。

4、单/双精度浮点数比较

4.1、存储格式

类型 符号位 指数长度(Bit) 尾数长度(Bit)
float 1 8 23
double 1 11 52

4.2、精度

浮点数的精度是由尾数的位数来决定的。

对于float型浮点数,尾数部分23位,换算成十进制就是 2^23=8388608,所以十进制精度只有6 ~ 7位;

这里的数字6和7可能会引起疑问,如何理解它们呢?

由于浮点数尾数的舍入问题,最后一位可能存在舍入误差,因此不完全准确。因此,可以准确表示的是后六位,而第七位则可能含有误差。

对于double型浮点数,尾数部分52位,换算成十进制就是 2^52 = 4503599627370496,所以十进制精度只有15 ~ 16位

类型 有效位 字节数
float 6 - 7 4
double 15 - 16 8

4.3、浮点数范围

类型 最小值 最大值
float 1.175494351 E - 38 3.402823466 E + 38
double 2.2250738585072014 E - 308 1.7976931348623158 E + 308

4.4、浮点数比较

浮点数的比较通常用两数之差的绝对值小于一个自定义的数值时,代表两者相等,如下所示:

/**
 *Author:(公众号:typedef)
 */
#define FLOAT_EPSILON (0.000001) //Define your own tolerance
#define FloatIsEqual(a, b) ((fabs((a)-(b)))<(FLOAT_EPSILON))

另外一种方法是将浮点数同时放大一个倍数,然后转成整数之间的比较,比如同时放大10000倍等。

5、阶码相关问题探索

首先阶码E是用移码表示的,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叫移码?移码怎么计算? 移码的含义是?浮点数为什么要用移码表示?

在解答这些知识点时,我们需要下面两点需要达成一致

  • 阶码使用的是非标准移码
  • 阶码是一个无符号的整数

5.1、什么是移码

移码是补码表示中最高符号位取反的结果。举个例子,上面计算1314.52时,指数是为10的。

+10<sub>10</sub> = 0000 1010<sub>2</sub>(真值)

原码:0000 1010 反码:0000 1010 补码:0000 1010 移码:1000 1010

所以10对应标准的移码 1000 1010

5.2、如何计算移码

注意浮点数中移码的计算是非标准的,仅偏移2<sup>n-1</sup>-1=127。所以移码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其中n为阶码的位数:

E = e + 2 <sup>n-1</sup> - 1 E = e + 127

所以10对应的移码为137。

5.3、为什么要用移码表示

它通过将数值加上一个固定的偏移量,使得原本可能是负数的数值变为非负数,从而简化了计算机中有符号数的表示和比较操作。使得计算机能够直接使用整数运算来比较浮点数的大小

6、指数e

6.1、指数范围

浮点数指数部分的实际取值范围是 [-2<sup>(e-1)</sup>+2, 2<sup>(e-1)</sup>-1],其中 e 为指数所占位数。32位浮点数,指数占8位,实际取值范围是 [-126, 127]。

-127用作表示0,128 用作表示无穷大和 NaN。NaN 是 "Not a Number" 的缩写,中文意思是“非数字”,通常用于表示一个未定义或不可表示的值。

换言之,8位阶码的表示范围是[0, 255],其中0和255用于表示特殊值。因此,根据公式推导,指数e的实际取值范围是[-126, 127]。

6.2、特殊值

形式 指数(e) 阶码(E) 小数部分
-127 0 0
无穷 128 2e-1 = 255 0
NaN(非数) 128 2e-1 = 255 非0

7、文中问题解答

此时再来回答文中引言提出的问题, 0.1 + 0.2 为什么不等于 0.3 ?

/**
 * Author:(公众号:typedef)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double a = 0.1 + 0.2;
  printf("%.17f", a);
}

输出为 0.30000000000000004,由于在尾数舍入时会带来一定的误差,所以并不完全相等。

当在被问及浮点数为何存在误差时,你将如何回答?欢迎文章留言说出你的看法。

如果不从技术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整数是离散的,有限的并能够被计算机表示的,小数部分是连续的,包含无穷多的数,数量之多是无法被计算机存储的,只能存储计算机能够表示的最接近这个数值的小数部分,所以可能会不相等。

8、参考链接

9、总结

本篇文章深入分析了浮点数的存储格式到转换流程,再到指数e以及阶码E的探索,希望大家对浮点数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网友A:
一般对数据就是大小端,还有就是数据的类型吧,这种在乎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对数据就是大小端,还有就是数据的类型吧,这种在乎的比较多

是的呢,数据结构很重要

网友B(2025-01-20):
刚接触嵌入式的时候没啥感觉,随着开发的深入,数据结构就愈发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接触嵌入式的时候没啥感觉,随着开发的深入,数据结构就愈发重要了

程序 = 数据结构 + 算法。
算法咱不会,所以 程序 = 数据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