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高效设计:STM32G431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24-12-10):
随着嵌入式技术的迅速发展,微控制器(MCU)在工业控制领域的应用变得越来越广泛。STM32系列MCU以其高性能和灵活的外设配置在电机控制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本文将以STM32G431为例,探讨其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并提供一个简单的代码实现。
STM32G431的优势STM32G431属于STMicroelectronics的STM32G4系列,该系列定位于高性能控制,尤其适合电机控制和电源转换应用。它的主要特点包括:
  • Cortex-M4内核:运行频率高达170 MHz,支持DSP指令和浮点运算,满足复杂算法需求。
  • 丰富的外设:包括高级定时器、12位ADC和DAC、CAN总线等,适合多种工业控制场景。
  • 硬件加速单元:集成CORDIC和滤波器矩阵,加速了三角函数和滤波算法的执行。
  • 低功耗特性: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适合便携式设备和长时间运行场景。
电机控制的实现在电机控制中,FOC(Field-Oriented Control,磁场定向控制)是一种常用的控制算法,能够显著提升电机运行效率和精度。STM32G431通过其高级定时器和ADC模块,能够高效实现FOC算法。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实现代码,展示如何使用STM32G431读取霍尔传感器数据,并生成PWM信号控制电机。
示例代码
#include "stm32g4xx_hal.h"

// 定义PWM信号的初始参数
#define PWM_PERIOD 1000
#define PWM_PULSE 500

// 定义变量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 初始化定时器用于生成PWM信号
void MX_TIM1_Init(void) {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0;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PWM_PERIOD - 1;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AL_TIM_PWM_Init(&htim1);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PWM_PULSE;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 初始化ADC用于读取霍尔传感器数据
void MX_ADC1_Init(void) {
    __HAL_RCC_ADC12_CLK_ENABLE();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L_ADC_Init(&hadc1);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外设
    MX_TIM1_Init();
    MX_ADC1_Init();

    // 启动PWM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 循环读取ADC并调整PWM
    uint32_t adc_value;
    while (1) {
        HAL_ADC_Start(&hadc1);
        if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10) == HAL_OK) {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adc_value / 16);
        }
        HAL_Delay(10);
    }
}

// 时钟配置函数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RCC_PLLQ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RCC_PLLR_DIV2;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代码说明
  • 初始化了定时器TIM1以生成PWM信号。
  • 使用ADC1读取霍尔传感器的输出数据。
  • 根据传感器数据动态调整PWM占空比,以控制电机转速。
总结STM32G431凭借其高性能的Cortex-M4内核和丰富的外设支持,是工业电机控制中的优质选择。本示例展示了基本的PWM控制和传感器读取功能,实际应用中可以进一步优化算法,如加入PID控制或实现闭环系统。

网友A:
这代码写得很清楚,新手也能轻松上手!

网友B:
我正想试试STM32G431,这篇文章来得正是时候。

网友C:
原来用高级定时器做PWM这么简单,学到了!

网友D:
感觉这芯片很适合做电机控制,太强大了!

网友E:
如果能再加个闭环控制的例子就更棒了。

网友F:
写得很细致,感谢分享!赶紧动手实践一下。

网友F:
ST的这款MCU确实给力,价格也合理。

网友G:
啊哈,终于知道怎么用ADC调整PWM了,真不错!

网友H:
希望以后多写点关于STM32G431的高级应用。

网友I:
感觉这文章特别适合做小项目参考,受益匪浅!

网友J:
G系列是专为电机控制而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