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4级读保护等级设置

楼主(2024-12-10):
FLASH 存储器擦写以及读保护:通过寄存器进行FLASH存储器的擦写保护,通过 ISP 指令进行 4 级读保护等级设置。

‒ LEVEL0
无读保护,可通过 SWD 或者 ISP 方式对 FLASH 进行读取操作。
‒ LEVEL1
FLASH 读保护,不可通过 SWD 或 ISP 方式读取。可通过 ISP 或者 SWD 接口降低保护等级到LEVEL0,降级后 FLASH 处于整片擦除状态。
‒ LEVEL2
FLASH 读保护,不可通过 SWD 或 ISP 方式读取。可通过 ISP 接口降低保护等级到 LEVEL0,降级后FLASH 处于整片擦除状态。
‒ LEVEL3
FLASH 读保护,不可通过 SWD 或 ISP 方式读取。不支持任何方式的保护等级降级。

网友A:
芯源MCU可以通过 ISP 指令进行 4 级读保护等级设置

网友B:
其实一般就1-2级优化,太高可也出问题的

网友C:
LEVEL3是最高级别的读保护,一旦设置,无法通过任何方式降级

网友D:
在LEVEL0级别下,没有任何读保护措施,用户可以通过SWD或ISP方式自由地对FLASH进行读取操作

网友E:
在LEVEL0状态下,如果设备落入不当之手,内部存储的程序代码可以被轻易地读取出来,存在被复制或篡改的风险。因此,这一级别通常不推荐用于产品发布前的最终固件状态

网友F:
在LEVEL2级别,不仅禁止了通过SWD或ISP方式读取FLASH,而且还禁止了从RAM启动,增强了安全性

网友G:
LEVEL1级别提供了基本的读保护,禁止通过调试接口如SWD或ISP直接读取FLASH内容

网友H:
可以通过ISP或SWD接口将保护等级从LEVEL1降级到LEVEL0,以便进行必要的读取操作

一般默认优化等级

网友I(2025-01-22):
基本上优化等级都保持默认就可以

网友J:
基本上都是默认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