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L010 的2种启动模式

楼主(2024-12-10):
CW32L010 支持以下 2 种启动模式:
●从主 FLASH 存储器启动,运行用户程序。
●从启动程序存储器启动,运行内部 BootLoader。

当运行 Bootloader 时,用户可通过 UART1(引脚为 PA07/PA08)利用 ISP 通信协议进行 FLASH 编程。
CW32L010 进入 ISP 模式的步骤如下:
步骤 1:使芯片处于 RESET 状态;
步骤 2:向芯片的 UART1_RXD(SWDIO)提供 50kHz 的方波;
步骤 3:释放芯片的 RESET 状态并延时 5ms;
步骤 4:芯片进入 ISP 模式。

网友A:
当运行 Bootloader 时,用户可通过 UART1(引脚为 PA07/PA08)利用 ISP 通信协议进行 FLASH 编程。

网友B:
芯片进入 ISP 模式可以进行下载

网友C:
从启动程序存储器启动的方式主要用于运行内部的BootLoader程序

网友D:
从内部集成的主FLASH存储器中读取并运行用户编写的程序代码是CW32L010最常用的启动方式

网友E:
从主FLASH存储器启动允许用户充分利用FLASH存储器的高速访问特性和大容量存储空间来运行复杂的应用程序

网友F:
BootLoader是一个小型的程序,通常用于初始化硬件、加载外部存储器中的用户程序到内存中,或者执行其他系统级的启动任务

网友G:
当需要更新或升级MCU内部的固件时,BootLoader可以通过特定的接口接收新的固件数据,并将其写入到内部或外部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网友H:
内部的BootLoader程序的具体实施是不是还可以细节化一下

了解一下

网友I(2025-01-23):
CW32L010 进入 ISP 模式十分简单